能否变宝?

楼主(2019-08-02):
现各废品站及二手市场各种新旧大小优质开关电源闲置很多,价格从一二-----五六元一个,许多都能用。请问有没买来闲置开关电源不需大改造用于胆机的?比如另绕个高频变压器接开关电源整流前。减少新制作胆机开关电源中麻烦和不稳定又节省投资和时间。

试示图

试示图

网友:
倒是可以不过这种情况下不是稳压了高压和灯丝加载之后压降很大空载还挺高

网友:
我感觉这种改动可以用其他的,胆机可能不适用,因为电源干扰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想法完全可以,只要注意各组功率够用。比如电脑电源功率就很大,电磁干扰就非常小,它220V交流电经过第一、二级EMI滤波后变成较纯净的50Hz交流电,PFC抗干扰电路。用在胆机还可以采用屏蔽与隔离,进线采用高通滤波器等措施,完全可以达到无干扰。

网友A:
楼主的想法可以,我的想法是改造高频变压器,可以选用适合功率的开关电源拆下变压器。换线重绕输出绕组。整流管电容换成适合的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想法可以,我的想法是改造高频变压器,可以选用适合功率的开关电源拆下变压器。换线重绕输出绕组。整 ...

我也想过,因现许多开关电源无电路图,许多人改造就炸管,另一个因素现片状电阻也居多,取样控制电压调整也难。所以才想起这招法。 原开关电源不需改动。另如有时没用在胆机上,也可原封不动用于原早各需电路中所用。
我现就有两个高品质开关电源。两个输出,一个24---4.3A ,一个5V---4.3A,按理说容易改造,但无电路图,二是片状电阻居多。改造时只需把高压线径降低10倍匝数增加10倍。整流后电容换成400V20至47微法及高频电感滤波一组或二组。低压5V可以调整为6.3V。我真怕炸管及报废。

网友:
主要是变压器不会绕,常见的494开关电源应该是不难改的,电路已经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