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的中频可以用在调频上吗?

楼主(2019-08-02):
312的中频可以用在调频上吗?  资料上介绍有这种.............

312中周

312中周

网友:
调频把中频弄得这么低,很容易漂的吧?

网友:
接收频率与本振频率差太小,本振信号会严重干扰接收信号。

网友:
我国的调频广播使用范围是87.5-108MHz。按照接收最低频率87.5MHz来看,如果采用465KC中频,夲振就应该是87.5MHz±465KC,假如用87.5MHz-465KC=87035KC。465/87035=0.00534=千分之五。都不够频飘的,就是说312中周不能直接用于调频机。

网友:
采用这么低中频调频信号此时频带变窄只适合语音。

网友:
相差太远,不行啊。

网友:
两者频率相差太多,磁芯材质也不同,即便改造也不行。

网友:
春雷101的调幅通道,使用的就是312-1/-2这一副中周。

网友:
可以,不过要控制好频率稳定性,或者利用二次变频!很多对讲机的第二中频用的就是455k频率

网友:
高频头用的仍然用10.7M,一中放开始变频成465KH,应该可以的,这样会不会增益很高呢?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应该是312的中周可不可以改成10.7MHz的中周对吧?肯定不可以,首先,磁芯导磁率不同,465KHz中周用的是锰锌铁氧体,导磁率比较高,10.7MHz中周用的是镍锌铁氧体,导磁率较低,高频损耗小,再次 结构上也不同,两线圈的间距也不同,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