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泰克TDS320电源板维修图

楼主(2019-08-02):
一台泰克TDS320示波器不开机,检查发现电源板无输出,没有维修图纸无从下手。哪位坛友有这个示波器的维修资料请给一份,谢谢了!

网友:
320 340 360应该是共用一个图纸,找一下tds360的图纸,我记的好像是一样的啊

网友:
这种图纸一般是没有的,根据芯片型号查相关电路吧...

楼主:
这个有点复杂,输出有几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网友:
有tds320这个示波器的维修资料,图纸     22.6M

网友A:
tek.com.cn/oscilloscope/tds310-manual/tds310-tds320-tds350-service-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k.com.cn/oscilloscope/tds310-manual/tds310-tds320-tds350-service-manual

谢谢版主,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