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上网问题

楼主(2019-08-02):
大家好:我的摩托平板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连上WIFI就是上不了网,家里其他手机上网正常,希望给出点主意,谢谢!

网友:
刷机试试,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用360手机助手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就买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家里放几天再弄就自动恢复了

网友:
你这个我也遇到过 应该是震动导致天线的触片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点击平板电脑的浏览器就出现以下的画面。

楼主:
发图片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这是这个网址的问题,应该跟平板电脑无关,手动输入其他网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个网址的问题,应该跟平板电脑无关,手动输入其他网址就好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