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红灯711之一问

楼主(2019-08-03):
各位老师好,近得一红灯711-2,需打理。遂行剖腹探查术。先清洁、理线。后从整流、功放级着手。已出声,但有几个电压不符,请各位老师释疑

图中6p1第6脚应240v、9脚应215v、8脚应11.5v。实测6p1第6脚为220v、9脚为230v、8脚为17v,这算是正常数值以内吗?按理说6脚应高于9脚的?

网友:
故障在于交联电容器(C23-----0.022)漏电
故而8脚为17v——太大啦,屏流过大,在输出牛线包的压降就大了!!!

8脚正常11.5V。图中标着呢。

网友:
6P1屏极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检查输出变压器.......

网友:
从九脚电压230V认为整流供电的输出电压就不正常(R20两端的电压值),可能导致阴极电流阳极电流都偏离正常值。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原6z4是有老化,已换(当然换上的也可能不好)。输出因为能出声还以为是好的,换个试试看;发现R21(300欧)电阻发热比较严重。因为未出现交流声,因此默认为滤波电容正常。另外,目前是用8欧喇叭代用的,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现在各地电压均较高,各个极电压比标称值高一些是正常的。
但8脚17V明显不对了。
快把C23换了,不然6P1 会烧坏的。
换了C23 ,阴极电阻过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原6z4是有老化,已换(当然换上的也可能不好)。输出因为能出声还以为是好的,换个试试看;发 ...

4欧接8欧喇叭对电压会有影响,因为阻抗要反射到初级,工作点就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地电压均较高,各个极电压比标称值高一些是正常的。
但8脚17V明显不对了。
快把C23换了,不然6P1  ...

果然元老!!!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c23的问题了。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欧接8欧喇叭对电压会有影响,因为阻抗要反射到初级,工作点就变了。

负载阻抗不会影响6P1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元老!!!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c23的问题了。简单明了。

元老就是元老!

网友:
这个故障除了C23漏电以外,还可能是6P1电子管管座6脚与7脚之间因为堆积污垢而漏电,如果更换电容故障依旧,清理一下管座。为了避免这一故障一般把屏极接线焊在1脚,上海某机型甚至把管座6脚接片去掉。

网友D:
借这个帖子 我也问给位老师一个问题第一级电压放大管屏级R11电阻10K 有的图纸是接地的,有的是接次高压,不知是为什么?我在制作时发现R11电阻接次高压6N2电子管1脚电压在185伏3脚阴极电压5伏左右和图纸上给定的109伏0.7伏高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这个帖子 我也问给位老师一个问题第一级电压放大管屏级R11电阻10K 有的图纸是接地的,有的是接次高压,不 ...

接地是画错了。现在市电电压偏高。想精确测量各极电压,应该用调压变压器把电源变压器初级电压调整在220V。并按照图纸说明,用20千欧/伏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用数字万用表,内阻很高,测量电压也会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这个帖子 我也问给位老师一个问题第一级电压放大管屏级R11电阻10K 有的图纸是接地的,有的是接次高压,不 ...

10K电阻应当接次高压,如果接地不能工作。有的电路图在地线交叉处误画了一个点。阴极电压过高,检查阴极电阻是否阻值过大(比如错用10K的,因为你说是按711电路自己装的故有此问),偏压过大屏流减小,造成屏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