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矿石的矿石机

楼主(2019-08-03):
挺大个的矿石机,
但是没有矿石了,换上了二极管。

只是单联大个, 好像整个机器就看到了单联

想请教坛友,这种单联是什么年代开始有的

网友:
这种单联没见过。

楼主:
谢谢观赏。 确实简易, 好像已经无法再简单了。

网友:
还好只是给换上了颗二极管,没将那带 DSP 的 SDR 给换上去哈!~

网友:
又见民国刀连

网友:
线圈别致、刀连威武,值得收藏。

网友A:
这矿机的单连说不清啥时期的,但本身已够老了。至于简易其实那时矿机的本色断不能再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矿机的单连说不清啥时期的,但本身已够老了。至于简易其实那时矿机的本色断不能再复杂了。

非常感谢。确实, 矿石机本色就简单。 只是这个机子偌大一个机壳,一个单联几乎占据了大部分机器。

楼主:
感谢各位加分。

网友B:
二极管效果不一定比矿石好。有的矿石好。`

网友:
60年代买过一个这样的天线线圈,感觉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效果不一定比矿石好。有的矿石好。`

唉,矿石的地方是空的, 现在二极管一定比矿石好。 不然,绝对不会工作。

网友:
20年代的机器。。。。。。

网友:
文物了,恭喜

网友:
怀旧利器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矿石收音机及里边的零件。

网友C:
旋钮上方是个活动矿石,是里面的矿石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钮上方是个活动矿石,是里面的矿石没了吗。

没有矿石了, 只是一个空架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矿石了, 只是一个空架子

装只2AP9比矿石好,活动矿石还需要调试,二极管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只2AP9比矿石好,活动矿石还需要调试,二极管就不用。

有时候想想,玩这些老东西,就是在犯贱。无论是方便程度,还是声音质量,都比不上现代的产品。
但是乐在其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想想,玩这些老东西,就是在犯贱。无论是方便程度,还是声音质量,都比不上现代的产品。
但是乐在 ...

       本论坛的多数朋友都这样,都是为了玩儿。我几年来花几千元了,没一件像样的东西,只有一堆一堆的零件,变压器等功放电路从1875,2030,7265,7294,3866,7377,7850等都有,还有1969,听说胆机好听,又玩胆机。现在就算有一台6P1单端和一台6P3推挽是完整的。其他还都是板卡类。
最近做了一对音箱后才发现,以前觉得音质一般的3886在新音箱上变得好听了。才发现发烧路走错了,应该先玩音箱,后玩功放。没有好音箱什么功放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论坛的多数朋友都这样,都是为了玩儿。我几年来花几千元了,没一件像样的东西,只有一堆一堆的 ...

不断折腾,不断犯贱 ===》 不断享受玩的乐趣

网友D:
外壳还在,找一块方铅矿放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还在,找一块方铅矿放上就可以。

谢谢版主。看样子还要折腾。

网友:
用了这种天线还用外接天线吗?
现在住高楼,拉天地线挺麻烦的,也是玩矿机的一大障碍

网友:
这应该称为半导体【用的是晶体二极管,与矿石不沾边】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