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子管收音机的交流声可以从低放加入50Hz滤波电路来解决吗

楼主(2019-08-03):
从电源及整流侧能考虑的这里不讨论了。只问大家,能否只在音调电路后加一个RC一类的滤波环节,只滤50Hz,这样可行吗?

网友:
如果交流声是滤波电路以及布线造成的,在信号输入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从理论上说就不可行!如果交流声是在音调电路后产生的,根本不管用!只滤50Hz的滤波电路也很难做到

楼主:
奥,是。若不是末级,或可100Ha 高通滤波?

网友:
完全可以,配150HZ高通。

早期物资极端缺乏时代,用电力中性线传播广播时,就是这么办的。

但现在还用得着这方法吗?

楼主:
谢谢楼上,有一种情况有意义,就是收音、放唱、都有交流声又查不出,干脆一滤波就什么都不管了。

网友A:
功放管阴极加一个电容或电阻到灯丝试试,很管用,但滤50HZ不管从原理上还是电路性能上都不可行,最好别这样做,除非干扰是从信号输入进来的

网友:
6.3抽头接阴极,或灯丝一端接电阻到阴极都是不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管阴极加一个电容或电阻到灯丝试试,很管用,但滤50HZ不管从原理上还是电路性能上都不可行,最好别这样 ...

谢谢!正是考虑干扰是信号线来的,而且换信号源时有的大有的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正是考虑干扰是信号线来的,而且换信号源时有的大有的小。

光考虑肯定不行,信号输入对地如果还有噪音就不是信号输入的事了

网友:
对于6G2或6N2这类低放管,可将的灯丝改为直流供电。

网友:
如果过滤50周波信号,不可能做到频带的选择性能。必然会大幅度衰减200-25周波的音频信号,而且体积极大,实际不可行。
何况只要改用直流供电完全解决50周波干扰.

网友:
怎么解决好50/100HZ干扰问题,应该不能一概而论,要有针对性,要有的放矢。如果是因电源系统纹波过大,给电路造成干扰,那楼主说的办法就管用。但如果是因电路布局不当,特别是地回路设置不合理,或者是信号传输系统本身已引入此类干扰,那加大滤波电容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这个陷波电路体积和火柴盒一样大,带通范围小于10HZ(至少要6DB以上),否则就毫无意义。

现在用法拉级电容是否可以做的小些?只是电容体积又大了。但线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