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咋搭配

楼主(2019-08-03):
最近想试着做个胆机,有6N1,6N7P,6P1,6P9P,6N3,6P6P等,请教老师咋搭配管子好?

网友:
6N1+6P1 詹耳老师的图就很好,还有搭棚图。

网友:
6N1,6N3+6P1 单端推挽都可以,6N3+6N7P+6P6P推挽。

网友A:
大八角的配大八角,花生管配花生管。
不要白人配黑人~~~~阿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八角的配大八角,花生管配花生管。
不要白人配黑人~~~~阿阿。

大八角里没有前置放大管。6N7P又是共阴管。

网友:
只要左右声道分离度要求不是那么高,6N7P共阴管做前级放大完全没有问题,只是不能加电压负反馈而已。

网友:
共阴的管子,想施加负反馈可以加到栅极啊。再说了,共阴的管子可以用于连续两级放大。

网友:
6N1或6N3配其他管子。那个都行。

网友:
大八角前置放大有:6N9.6N8、6N12、6G2、6G1、一一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