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电路图(LAYOUT6.0)

楼主(2019-08-03):
   闲的无聊,论坛学习,一切和DIY有关的都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大个的虾,简称大虾,您说能不厉害吗。

Q大:别拿我开涮了,小虾米啊。还望以后多指教
快60岁了,才装响了第一台能响的外差收音机 ,虽然都是卖药的,我也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虾厉害~~~~~~~~~~~~~~

老爷子才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虾厉害~~~~~~~~~~~~~~

这是大大个的虾,简称大虾,您说能不厉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Q大:别拿我开涮了,小虾米啊。还望以后多指教
快60岁了,才装响了第一台能响的外差收音机 ,虽然都是 ...

明明是对虾确要冒充虾米,能有这么大的虾米吗?就是大对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对虾确要冒充虾米,能有这么大的虾米吗?就是大对虾啦!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前级不错、经典!

北京朝阳无线电厂——葵花752翻版

楼主:
Q大:加AGC后,起控太早,怎么解决?加大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Q大:加AGC后,起控太早,怎么解决?加大电阻?

增加非线性——设置门槛(或者叫“死区”),使得弱信号AGC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很不明显——最简单的就是AGC回路中串联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正向“死区”使得弱信号时AGC不起作用(严格地说是作用很微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非线性——设置门槛(或者叫“死区”),使得弱信号AGC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很不明显——最简单的就是AGC ...

据说这个AGC电路,利用一中放的偏置给检波二极管提供偏置,AGC串入二极管会不会影响检波二极管的检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这个AGC电路,利用一中放的偏置给检波二极管提供偏置,AGC串入二极管会不会影响检波二极管的检波? ...

二极管的“死区”并不是真正的死区,其特性曲线是指数曲线,只是低正向电压下等效电阻很大而已(非线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死区”并不是真正的死区,其特性曲线是指数曲线,只是低正向电压下等效电阻很大而已(非线性 ...

谢谢Q大指点

网友D:
能动手干活的都是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动手干活的都是大虾

虾米皮虾米皮虾米皮

网友:
小的时候坏收音机都没有修好,大了修电视也没修过收音机,感觉收音机修理方法比较特殊。

网友:
是什么绘图软件?

网友:
能自制的都是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不通LAYOUT6.0怎么画电路图,硬生生自己做元件库吗?画好的图能转PCB吗?

有现成的元件库可用。
画好的图不能能转PCB。

网友(2019-11-29):
跟着前辈的步伐,我也来学习一下LAYOUT6.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件库里哪一个是画原理图的呢?截图看看,我真没找着,我是把原理图打印出来,然后找着比划出来的pcb

请看:

网友(2023-11-15):
近日修葵花752收音机,找到此图,非常感谢。维修中发现图中几个问题,愿与大家探讨:
1.功放输出电容C21极性是不是接反了,它是接喇叭,然后接到电源的负极;
2.一低放和二低放之间的耦合电容C18极性是不是接反了?通过计算,一低放BG4的集电极电压在3V左右,二低放BG5的基极电压在5V左右;
3.功放管BG6、BG7,两支锗功放管基极之间串一只硅二极管是否合适?会不会造成静态电流太大了。
后来发现此文章的标题是学画电路图,我是不是多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