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PROM(M2822)坏了,如何烧写芯片?

楼主(2019-08-03):
老机器PROM(M2822)坏了,如何烧写芯片?用什么烧录器?

网友:
上个照片吧,真的是 2822 么?不是那个功放?

楼主:
数据能找到,就不知道如何写进去?

M2822

M2822

网友:
找手机店之类的,看看有没有通用的芯片编程器写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的资料能找到吗,多大容量的,管脚定义是什么样的
可以考虑用eprom芯片代啊,就是那种带玻璃窗口的芯片,那种芯片,我有编程器可以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老机器?机器什么型号

中华学习机CEC-I的软驱接口里的U40 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资料能找到吗,多大容量的,管脚定义是什么样的
可以考虑用eprom芯片代啊,就是那种带玻璃窗口 ...

TBP28L22 256X8

TBP28L22

TBP28L22

网友C:
建议改一下管脚,外边加个转接座,把芯片换成2816之类的EEPROM,程序数据用通用编程器写进去,注意地址和数据引脚定义和元芯片对应好就行。现在能支持M2822这种PROM的编程器比较难找,但是支持一般EEPROM的编程器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改一下管脚,外边加个转接座,把芯片换成2816之类的EEPROM,程序数据用通用编程器写进去,注意地址和数 ...

谢谢你的建议,我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
和普通的EPROM管脚排列差不多
楼上说的对,用的转接座转一下,不复杂

楼主:
TBP28L22第15和16脚标的是-G,哪位知道是什么?

TBP28L22

TBP28L22

楼主:
用EEPROM取代,那G1和G2处接EEPROM的哪个脚?

楼主:
一台中华学习机CEC-I的U40软驱接口ROM坏了,无法启动软驱导入DOS系统,感谢网友们提供了M2822可代用的集成块型号,其中TBP28L22在淘宝上有,由于找不到支持该型号的烧录器,接受网友的建议用EPROM跳线代用,我用手头闲置的EEPROM W29C020-12把源程序写进去了,然后做了一块转接板,插到U40的位置,结果成功引导了DO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EEPROM取代,那G1和G2处接EEPROM的哪个脚?

看图G1和G2应该是使能,EEPROM有CS和OE,功能是类似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1-01-30):
方法不错,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坏了。

网友D:
以前用显卡改写过eeprom,等于用显卡当烧录器了。说起来很遥远的事情了。楼主的命题勾起回忆,对楼主也没有帮助。现在那样的PCI显卡都没处插了。

网友:
楼主如何定位到这个芯片坏的,这个是难点

网友:
PROM是一次性的,现在买不到空白片了吧。

网友:
2822存储片子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
这个需要支持一下哈,修老机得变通

楼主:
TBP28L22这个芯片淘宝上很多,可惜都是已写入过的拆机片,真正空白的极少,价格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显卡改写过eeprom,等于用显卡当烧录器了。说起来很遥远的事情了。楼主的命题勾起回忆,对楼主也没有 ...

我有学到新技能了

网友:
依照手册搭个小板写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