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pcb,恳请大家多提意见,多多批评

楼主(2019-08-04):
去年画了一块前胆后石电子管收音机的pcb,虽然最终能工作但由于接地问题导致低频有哼声,中频自激,效果不理想。于是稀里糊涂瞎钻研了一年,恰好最近几个实验都成功了又开始手痒,于是又画了一块pcb。
图中pcb右上角我准备大面积覆铜画电源电路,恳请大家帮忙查查布局,还有接地线。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顺便把电路图也发上来给各位看看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B:
个人意见,不如只搞电子管收音头,现功放太多,不必搞功放级。真要做就做成全电子管类(功放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不如只搞电子管收音头,现功放太多,不必搞功放级。真要做就做成全电子管类(功放级)

其实我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电子管收音机,但功放部分又费电又没有那么好的音质,就搞成晶体管的了。由于大部分都是晶体管,直接pcb解决。
去年先是搞了块铁板测试了一下证明能工作,就画了pcb不过折就折在地线上了,这次改进电路再来一次,地线搞成网格状,把每部分的电路都圈起来,应该能成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赞一个!!!

谢谢夸奖,也希望您对于布线和布局方面有什么意见,方便的话说一下

网友C:
一步步来,先搞电子管收音头,成功了,再搞收音机。

网友:
功放那部分能不能给个大一点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步步来,先搞电子管收音头,成功了,再搞收音机。

早就成功了,一开始搞了304不锈钢板做的搭棚,后来觉得那样太麻烦,成本太高,就画了pcb.

楼主:
这帖子不怎么受欢迎,暂时先把完成图发上来,等pcb版本的机器成功了再发帖吧

楼主:
个人感觉对于模拟电路的pcb,信号线,特别是弱信号线一定要短,比如本图栅极屏极与中周的连线,功放前级与电位器的连线。对于高频电路要注意分布电容和寄生电感对电路的影响,避免电路无法正常工作。地线不要九曲十八弯,要大面积接地,形成环形,地线要粗,一方面避免电位差,另一方面屏蔽干扰。

网友:
不错不错,低放没必要搞晶体管的,复杂又不好看,不如用6N2,6G2加6P1,或者直接用功放模块

网友D: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板

Sprint layout6.0

网友(2021-02-10):
好像还是电调谐。。厉害了我的哥,变频级AGC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