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一定要上问,谢谢大家!

楼主(2019-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我的经验:需要灯丝平衡电路。
2,装好机器试听,有其他方法不能解决的交流声时,再设置灯丝平衡电路也不迟。
3,每一声道使用一组灯丝平衡电路。
4,灯丝之间连接100欧姆10瓦可调线绕电阻,可调端接地。
5,调节可调端位置,可以消除灯丝不平衡产生的交流声。

网友:
我也有一只,只不过不是这个型号。。我的是83号管子,灯丝电流电压参数和国产5Z3P一样。汞整流管。也有喷火的效果,就是有点小贵。200多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汞毫无关系的!

您的喷火管是CK1006.或者DR1006记得属于离子管,电压高的时候貌似可以冷阴极使用来着。。。这管子闲鱼也有,,400多块一只。。

网友:
灯丝一端接地你试试(用电笔测不亮端接地),平衡电位器常易烧坏而费电。我总之是这样接的,多年用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管在交流电压和负载电流达到一定时没有灯丝电压也能工作,冷阴极,工作时两个白瓷管会发出蓝光非常美观 ...

推挽 也可以用灯丝平衡电位器来减小管噪声。一对管用一个就行,当然了,每个管用一个,单独调节更好。
麦景图的推挽机,早期的都有灯丝屏耗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