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不坏的CPU居然我能碰上,难道我要摸奖发大财?

楼主(2019-08-04):
万年不坏的CPU居然我能碰上,难道我要摸奖发大财?

来龙去脉就是一开始认为是主板坏(因为机器去年本地下雨发水,主板进过水,后来清理正常使用到现在),某宝掏了块一样的主板换上,故障依旧,随后一鼓作气又找来了一样的电源和CPU,结果换上CPU后正常???!!!???!

MMP,为什么是我中奖???!!!????,CPU坏的也7巧,能进 BIOS,在BIOS中也能够识别CPU的型号参数,就是不能进系统和PE????

目前纠结的事情:1、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CPU坏了 ?2、为什么坏了在BIOS中也能够识别CPU的型号参数?3、如果确实是CPU个体因素换个也就忍了,怕不是这个原因在换上继续坏就MMP了!!!!!

请各路大神给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的电脑最近也奇怪,装WIN7就蓝屏,只可以装WIN10

网友:
英特尔的CPU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应该是一级高速缓存出现问题,以期遇到过不光是BIOS能识别,系统进一半篮屏,换CPU故障排除!

网友:
我遇到过双核坏一个核心,系统不稳定,限制坏的核心后,可以用

网友:
CPU损坏的太多了,很正常。

网友:
只要是电子产品就会坏,没碰到过不等于不会坏。。。

网友:
我手里现在还有2个挂了的U   可以BIOS  但是不进系统

网友:
除了1GHz时代见过不少超频烧的CPU,就一直没见过坏掉的CPU。当时AMD的U只有一只测温二极管给风扇调速用,CPU下面放一只NTC测温用于超温关机,超频太厉害了风扇跟不上,NTC反应慢CPU就烧了,后来AMD在内核里面放了2个测温二极管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哦呵呵,,你是核显还是独显?核显的话可能只是核显出题了,,有一笔记本双显,进pe正常,装系统的进程 正常,,进桌面前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进bios设成只用独显,,搞定

网友:
以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CPU坏的概率不大,现在却变得非常多,质量下降了吧。

楼主:
恩,最新发现在BIOS中关闭核心,只使用1个核心一个线程可以正常启动系统,但是慢的一批

网友:
我是用win2000adv版本
来检验电脑硬件的好坏。

网友B(2019-09-04):
是什么型号的CPU,你用的是什么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CPU,你用的是什么主板?

I5 4790  q8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都没有 i3 i5 i7

i54790啊,忘记写了

网友:
cpu坏的多数是受主板拖累的,我就遇到过一次,技嘉B85主板雷击损坏,换主板还是不亮,主板也没有任何地方有损坏痕迹。结果让我误判为CPU坏主板是好的,换个CPU到原主板,开机点不亮再换到新主板上也点不亮了。实际情况是主板损坏连带CPU损坏,几百块没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u内的硅酯干了,现在英特尔生产的CPU里边用的都是硅酯,不象amd用的都是钎焊工艺,因此,如果在cpu散热不好的情况下,就容易使cpu内的硅酯干枯板结,造成散热不良,一运行大程序就蓝屏死机,并不是因为一个核心坏了,关闭一个核心就能运行的。试想如果真是一个核心坏了,是根本就开不了机了,因为是cpu坏了。而关闭一个核心能开机的都是cpu没坏,而是因为关闭一个核心后功耗降低了,热量没那么大了,才进的系统。

网友:
对于这种硅酯干枯的,网上有很多解决办法,你可以百度查一下,多数是开盖重新加硅酯,当然也有的干脆就不用盖了,而是直接上散热器。

网友:
不懂啊,,,希望多多指教,楼主说清楚点吗

网友:
同事一块i5 3470,用着用着突然蓝屏,重启没法进系统,能进安全模式,几次折腾后,上电10秒自动关机,u拆下放别的机也点不亮,换个g1620就点亮

网友:
超频坏的几率高一点,正常使用少见!

网友:
BIOS恢复默认试试,不行再把CPU电压调高一两档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的高速缓存有问题,所以能够进BIOS而不能进系统,因为进系统需要预读数据到缓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最近也奇怪,装WIN7就蓝屏,只可以装WIN10

考虑一下是不是启动方式有问题了

Win7只能用 传统方式

win10 只能用 UEFI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是不是启动方式有问题了

Win7只能用 传统方式

    谢谢回复!

网友:
碰到过AMD CPU坏的,INTEL坏的没碰到过

网友:
以前做电脑售后,10个AMD的CPU,能碰到三四个损坏的。10个INTEL的CPU,能碰到一个损坏的就不错了。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少,超频烧坏除外,我97年到现在没烧坏过一个CPU ,

网友:
英特尔的处理器是触片设计的 如果触片有氧化物或者污渍会出现稀奇古怪的问题 遇到过一次不识别硬盘的 后来发现触片氧化了  清洁之后好了

网友:
以前CPU都是超频、热坏的,AMD坏的多,应该是部分年代AMD本身发热大,加上经常不限制超频,买AMD的都为了性价比,不断超频,高温运行时间长了坏了很自然,相反英特尔的能超频的CPU相对不多,不超频的情况下,什么CPU都难坏,现在制程不断变小,耐热耐静电能力应该不断下降,加上英特尔还省钱用硅脂,坏的机率自然上升了。

网友:
唉!我的一代I3应该也是坏了!第一次也是想着CPU一般不会坏的,买来主板硬是开不了机,把主板退货了,然后看到有一套装主板带CPU的,价格还算可以就买了回来,能正常使用,但换上自家的CPU就是不行,换了两三次都是不行,感觉应该是我的CPU坏了。套装主板带CPU的电脑没用几天,放了几个月就开不了机了,怎么搞都未能点亮!贪便宜买老牛,亏大了!

网友(2019-11-28):
替换大法正常的话这不明摆的吗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是不是启动方式有问题了

Win7只能用 传统方式

win10 两者皆可,win7-32位用uefi较麻烦,64位的两者皆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最近也奇怪,装WIN7就蓝屏,只可以装WIN10

那时驱动支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