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电子管LORENZ TYPE 9021 L图纸

楼主(2019-08-04):
求直流电子管LORENZ TYPE 9021 L图纸,机器管子好的,无声。谢谢!

网友:
好玩的机器
转让不 ?

楼主:
报告船长,机器不响,外壳被快递摔坏了快,缺少颗门牙,正在给机芯体检:输出牛好,喇叭好,管子灯丝通,主要器官无大碍,找图纸,想修复了在说。

网友:
我刚才翻了一圈儿没找到电路, 瑞士老头儿那儿倒是有, 不是汇猿
你先试试调幅吧, 有时候DC90老化了, 灯亮调频没台

楼主:
万分感谢!修复有望了!

楼主:
检查测试AC输入,电牛的阻值无穷大,心有点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测试AC输入,电牛的阻值无穷大,心有点凉。

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绕~~~~~~

把您老惊动了。牛好的,AC总开关没有到位造成的。 调整大小

楼主:
现在电源部分正常了,AC/DC供电还是无声,万籁俱寂。

楼主:
彻底检查功放部分,为了能跑线路,屏蔽罩只有拆开了,真不想动这部分啊。 调整大小

楼主:
顺便秀一下中周。 调整大小

楼主:
调整大小 FullSizeRender(1).jpg 调整大小 FullSizeRender(2).jpg 功放部分2只电阻变质,测量为无穷大。换了,从音量电位器处输入信号,声音基本正常了。

楼主:
谢谢版主和坛有加分和鼓励,道路还很漫长。原件排列过于密集,阻容件老化严重!中放,AM/FM高频头情况未知,更糟糕的是由于固定磁棒的橡皮老化,运输中磁棒脱落,造成磁棒上的线圈线断了3根,目前找不到连接到何处。

楼主:
继续修机器。AM检波级波形不对,稍加调整即可。

楼主:
FM鉴频波形差别太大,怎么调也不理想。

楼主:
进一步检查外围元件,有只二极管检测怪怪的,换了在调,正常了。 调整大小

楼主:
这个调整后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固定磁棒的橡皮老化,运输中磁棒脱落,造成磁棒上的线圈线断了3根,目前找不到连接到何处。

磁棒线圈线断了,只能对照图纸找连接处了。再有看看主板上有无断头痕迹。
网上有张实物图,看能否找到原线的大致走向,图2为局部放大。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是高端,电池管收调频,调频头部分非得用专门的三极管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是这种三极管不好找。DC90单灯调频头收藏了,有点意思。对以后研究电池管调频是难得的参考。

网友B:
请教,这个电池,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电池,干嘛用的?

1.5v甲电。

楼主:
修复过程很艰难,各个线圈连接线非常细。磁棒上的线圈线断了的3根线,总算对上了号。现在是AM不起振,怀疑DK96有问题,FM也不起振,DC90换掉其它机器上是好,万幸中的万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复过程很艰难,各个线圈连接线非常细。磁棒上的线圈线断了的3根线,总算对上了号。现在是AM不起振,怀疑 ...

有其他机器能测DC90真是太好了, 我有几个DC90,灯丝通,有发射, 上高频头就是没台。换机器一样, 换其他DC90就好。
非常担心DC90的消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其他机器能测DC90真是太好了, 我有几个DC90,灯丝通,有发射, 上高频头就是没台。换机器一样, 换其 ...

灯丝通,有发射,不起振的我也有一只,这种是有点老化了,保正灯丝电压在1.35-1.4之间,应该能工作,我的这只就是这样.

楼主:
换上AM起振了,MW,KW可以收台了,LW无台,MW-A是个什么波段?也无台。FM起振,也无台。

楼主:
FM也收台了。这货是二次变频,10.7--6,5这一级出问题了。全波段,二次变频,推挽功放,6V逆变90V,这机在当年够高档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M也收台了。这货是二次变频,10.7--6,5这一级出问题了。全波段,二次变频,推挽功放,6V逆变90V,这机在当 ...

机械振动子?

楼主:
是的,实物已不在了,只剩个空壳。待机器全面修复后想法搞一个电子的装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实物已不在了,只剩个空壳。待机器全面修复后想法搞一个电子的装进去。

国产军机的振动子就是大八脚的, 不过还是电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军机的振动子就是大八脚的, 不过还是电子的好

国产军机的振动子有没有具体的型号什么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军机的振动子有没有具体的型号什么的呢?

我好像有,回家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有,回家看看

震动子的寿命很成问题估计只有100小时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动子的寿命很成问题估计只有100小时寿命。

现在可以解决, 以前没办法只能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子的寿命很成问题估计只有100小时寿命。

只是想全部恢复机器的功能而已,实际上使用,用现代的锂电池,一年冲不了几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