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20和920C的参数对比。

楼主(2019-08-04):
从参数上看只有步进有点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网友A:
看对比两机的性能指标差不多。喇叭不同。我在矿坛收了一台920,感觉在德生机里两个电池供电的机器里是很不错的。就是要注意一点,这机的调谐拉线出厂时有的机器拉的过紧会把导线轮轴拉断倒,如果手里有这机感觉拉线紧的拆开机器把拉线的拉簧拉松些,以免拉倒导轮轴杆,我修理过两台拉倒导轮杆的机器了。用塑料做好导轮轴杆,然后打孔,把轴用机溶剂粘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对比两机的性能指标差不多。喇叭不同。我在矿坛收了一台920,感觉在德生机里两个电池供电的机器里是很不 ...

德生机子有不少,但没有这俩款机器,一时兴起发贴。拉线机构的收音机,很多确实有过紧的现象,还好,容易解决。

楼主:
中波步进对比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