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管帘入,标准,三接,的仿真。

楼主(2019-08-04):
仿真了功率管三种接法的伏安曲线,和失真。大家请看图。

一  伏安特性图

帘入

帘入

以上是帘入

标准

标准

以上是标准

三接

三接

以上是三接

二 个人观点

        1 从图上看帘入的曲线间隔和平直度来估计失真确实要比标准接法好。
        2 三接曲线间隔均匀,几乎和小信号放大用三极管一样。
        3 读三接图可以大致计算出阻抗是1.7k左右,那么5k的输出变正好落在功率和失真的优化点上。

楼主:
那么接下来看看3种接法的失真情况

一 大信号,或者说接近满功率的情况。

帘入大信号0偏压

标准固偏

三接大信号直流反馈

标接大信号阴极反馈

三接大信号阴极反馈

而帘入情况下加入阴极电阻反馈将造成帘栅极放大倍数大大下降,需要极高的驱动电压,因此无实际意义。

二 小信号无反馈

今日图片达到上传数量限制。明天再传。

疑惑,求坛友邦族

1 帘入据说可以获得更大的输出功率,但在不超限使用功率管的情况,并不能明显获得更大的功率,相反驱动却要消耗不少。

2 都说三接功率会小,但只要将栅极激励加强,可以获得和标接接近的满功率,失真却小不少。是不是哪里又错才导致这个结果?

3 帘入对失真的改善并不像伏安曲线改善来的那样明显。

4 综合第2 3 ,假如三接能逼出功率来,那么帘入可能仅仅适合扫描输出管之类的。原因首先扫描管阳压高而帘压小无法在三接下获得大输出功率,其次扫描管标接失真实在太大,帘入改善比较明显。

今天就先到这里,求点👍,求关注,求打赏,最最最重要还是求正确答案,求真理。哪怕挨打( 搅合帘入的话题,已经准备好挨打)。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老师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老师不敢当啊。是NI 的 Multisim。

楼主:
关于三接能出多大功率问题,先来汇报一下:

1 根据1楼阳极伏安曲线,最高的那条是0栅压。就是说左上部分空白的地方没有办法利用到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功率管三接后输出功率大大下降。
2 增强激励让正栅压部分也参与工作的确可以输出较大功率,但是栅流是非线性的电流波形,激励及将产生
   失真。由于此时栅极对输入信号的开关作用,会对输入信号进行混频,破坏极大。
3 仿真结果验证了以上推测,首先 栅极电流波形是整流管一样的尖峰电流且不连续,其次 有栅流的时候的失真数值比刚好没有栅流的时候徒增了,说明混频产生。

网友:
仿真就是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貌似NI没有对电子管优化,而且你的电子管数据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仿真就是和实际有区别,和实际电路的偏差。可以做定性分析和加速设计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大大减轻了劳动量和成本。如今的NI已经不再是当年的WEB可比的。这是再我一个客户公司那边做的仿真,他们每年花费在软件上的费用差不多和一人的工资相当。而且NI这货不能买断,得一直交钱。所以说仿真引擎没有太大问题。也是继承pspice来的。

关于电子管库呢,我也一直担心建模不精确或者对某些参数近似将会出现错误的结果,到底怎么样要等我空了从pspice开始学习,也许可以搞懂,现在不敢妄下决定。

从之前仿真混频电路,高放电路,以及扫描特性曲线来看,仿真结果和实际符合的不错。举例说明,普通5极管帘栅极反馈做振荡由于放大倍数不够,相位条件不满足,就是无法起振的。帘栅极做振荡屏的时候如果采用阴极自偏将会发生张弛振荡或者间歇振荡,而且仿真不容易收敛,收敛裕量小,等实际电路做出来了发现情况一致。所以说仿真还是起到作用的。

感谢大伙的捧场,要是有什么电路愿意分享,我可以集中跑一下仿真,大家一起讨论结果。

好了,一会补图。

楼主:
继续昨天的图
帘入小信号直流反馈

帘入小信号阴极反馈

三接小信号直流反馈

三接小信号阴极反馈

帘入的确比标准接法失真小很多,几乎和三接一样。

楼主:
然而
还有一种方法,大家请看电路。

输出变电压到阴极电压反馈 小信号

输出变电压到阴极电压反馈 大信号

要说明,有40到50毫安的管电流流过输出变次级,可以计算出次级和喇叭直流电阻上的分流。喇叭中将会有直流成分。

而且故障情况下假设功率管短路,那么按照250V阳压,5000/8变压器计算,将会有9V左右的瞬间直流电压加在喇叭上。

加入功率管和输出变初级同时短路,那么相当于250V电压的一个滤波电容对喇叭放电。

但是失真要比三接还要好。

求那位给我一个做帘入的理由,尽管自己也很想尝试。

网友:
帘入做好2年多了吧,6K3P+6N1阴出-6P3P帘入,百听不厌。

楼主:
丑机是2009年做的一个电脑桌面功放,就是上面的电路。由于功率管串联电压反馈所以放大器等效输出内阻大为下降,仿真结果显示内阻下降10倍左右。
后面做的机器输出变特地留了阻抗较高的分接头专门用来做此类反馈。相当于72欧姆阻抗的分接头接到阴极做反馈,加大了反馈量,而且避免烧喇叭。

输出变阴极负反馈早就有,MC275,反并联推挽,都是反馈系数0.5的功率输出级。反馈环路将变压器都包含在内,极大的减少了功率管和变压器的不利因素,而增益只有两倍。

今天图又传不上了。先到这里吧。

网友A:
阴极负反馈比较典型的古典电路应该数国都II,麦景图虽然有阴极线圈,但那是串联负载。由于自举电容的存在,并不引起阴极负反馈的作用。

网友B:
变压器阴极反馈用在推挽才是正路,单端这样用完全是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负反馈比较典型的古典电路应该数国都II,麦景图虽然有阴极线圈,但那是串联负载。由于自举电容的存在, ...

谢谢 Jupeter 老师指出,自举作用。因此功率管并不包含阴极反馈的环路内,呢么是否可以改善变压器特性?貌似并不能改善阻尼系数?
由此想到曾经网上讨论过一种反并联推挽电路,您觉得这种电路怎样呢,在不考虑电源复杂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阴极反馈用在推挽才是正路,单端这样用完全是瞎搞。

一直想折腾推挽来着,无奈找不到合适的倒相级,功率输出级也拿不定主意。有好电路请分享,太高级的估计不行,只玩得起辣鸡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想折腾推挽来着,无奈找不到合适的倒相级,功率输出级也拿不定主意。有好电路请分享,太高级的估计不 ...

6P14 EL34 都有经典线路

如果音源或者前级有平衡输出的, 根本不需要倒相,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 EL34 都有经典线路

如果音源或者前级有平衡输出的, 根本不需要倒相,更可靠。

您这招高,就是说可以将市面上流行的DAC,平衡输出,和胆机装在一个机壳中。

再加一个运放倒相,应对通常的模拟信号。

那么这样子的话,功率输出级,推动级,加上主增益级。省管子效果好。

倒相级,一直一来有着倒相不完美,浪费管子,有的没有增益,有增益的失真还大,曾经想用一组负200伏的电压用来做长长长尾巴倒相。
今天听您这一说,倒是感觉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仿真用的出神入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