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老师进来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9-08-04):
麻烦各位老师进来指点一下。图片中我用手指与镊子夹着的断线头应该焊接在哪个部位 谢谢老师了  这个机芯是航空牌的六灯收音机

网友A:
中波的陷波线圈?与一只电容器串连,电容一端接地,线圈另一端接到中波天线输入线圈(初级)热端就可以。这只线圈也可以不要它。对接收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的陷波线圈?与一只电容器串连,电容一端接地,线圈另一端接到中波天线输入线圈(初级)热端就可以。这 ...

这只线圈如果不要它,那个电容还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线圈如果不要它,那个电容还用吗?

电容器与线圈是串联谐振于中频频率上,能大幅度衰减465千赫中频信号,用来防止接收机低端频率的强信号直接进入中放电路的。线圈不用,当然电容就不起作用了,不用的意思不一定拆除,不接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与线圈是串联谐振于中频频率上,能大幅度衰减465千赫中频信号,用来防止接收机低端频率的强信号直 ...

明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