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吊扇维修

楼主(2019-08-05):
今年夏天家中的上海三角牌吊扇1400mm烧坏了,开机发现线圈烧坏了,使用中突发停机无法旋转。定子为36槽18极,绕制为交叠嵌线法,由于是老吊扇有感情了,本意想拿出去维修,结果没人愿意维修,说手工费就够买新吊扇了。所以想自己绕制,想问问主副绕组匝数与线径。在此谢谢。

网友A:
匝数和线径都在烧坏的线圈上呀!

楼主:
万能矿坛,小弟在此求助,希望能分享一下这方面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数和线径都在烧坏的线圈上呀!

由于原先线圈烧毁维修过,匝数与线径发生了变化,维修的工艺也很差,能告知大致的参数,我再核对一下。目前主线圈为0.27,300匝,副为0.27,330匝。

网友B:
你抄个型号,再测量定、转子直径,叠厚,我替你查查看找不找到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原先线圈烧毁维修过,匝数与线径发生了变化,维修的工艺也很差,能告知大致的参数,我再核对一下。目 ...

还是建议你到马家配一台吊扇头,自己动手绕线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C:
吊扇重绕非常麻烦,绕线机用不上,完全是手工绕。祝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抄个型号,再测量定、转子直径,叠厚,我替你查查看找不找到参数

上海三角牌,FC2具体看不见了,80W,转子直径134.70mm,21.14mm.有劳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扇重绕非常麻烦,绕线机用不上,完全是手工绕。祝楼主成功。

老吊扇,交叠绕法,需要用绕线机的,谢谢,下班有时间慢慢绕,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到马家配一台吊扇头,自己动手绕线不是那么简单的。

本地五金店买个新吊扇也不贵,但质量不是一个等级上的,这个老吊扇有感情了,自己有信心维修好。上下轴承我都换了SKF轴承,再用30年。

网友D:
支持楼主自己绕线圈。
我都自己绕过曲线锯的转子,也不算太麻烦:
1、拆下旧线圈,数清圈数;测出线径;弄清各个线圈间的接线方式。
2、依照旧线圈的尺寸做个线架,用与旧线同粗的漆包线(线径稍有差别也可以)绕出线圈。
3、用复合绝缘纸做槽绝缘(薄的牛皮纸+聚酯薄膜也可以)把线圈下到铁芯槽里;用竹签封口;连接引线,线圈端部插入绝缘纸整形绑扎。
4、80~110度恒温箱里烘10小时,趁热浸入绝缘漆中(三聚氰胺绝缘漆即可)然后取出滴干2~4小时;再100度烘10小时,最后取出冷却并修刮铁芯气隙表面漆滴防止扫堂....完工!!!
我绕转子线圈时手边没有烘箱,就用电饼铛里扣花盆烘干的,用到现在几年过去仍旧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自己绕线圈。
我都自己绕过曲线锯的转子,也不算太麻烦:
1、拆下旧线圈,数清圈数;测出线径; ...

恩,谢谢支持,自己绕制感受过程的快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海三角牌,FC2具体看不见了,80W,转子直径134.70mm,21.14mm.有劳您了。谢谢

抱歉,找不到你需要的数据了。

早两年,因蜗居问题,因此把所有心爱的电子杂志送出了 ,纸质的维修笔记扔了。

现在只能查找到电工手册找到相近的参数如下:1400DD2   主绕组280T 0.27  付绕组328T 0.25  电容2.4u 叠厚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找不到你需要的数据了。

早两年,因蜗居问题,因此把所有心爱的电子杂志送出了 ,纸质的维修 ...

收到,感谢,0.27mm线径确认够了,匝数也基本接近。

网友:
是的,主要是享受维修的过程,修好了有一点成就感,仅此而已,不必太纠结修与不修的问题。

网友:
这个绕好需要下点功夫

网友E(2019-10-13):
引用 楼主:
万能矿坛,小弟在此求助,希望能分享一下这方面经验,谢谢

我刚绕制修复了老华生一台,有需要帮助可以聊聊

楼主(2020-04-27):
引用 网友E:
我刚绕制修复了老华生一台,有需要帮助可以聊聊

您好,看了您的很多帖子,一直想联系您请教些问题,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大概一天可以做完。

网友:
老电扇质量好

网友:
楼主换新的吧!我也有个老吊扇是别人换新淘汰下来的用了26年了别人用了多久不清楚,但保守有30年了!同意楼主的情怀,但烧了修回去就不耐用楼主也说过修过一次了,所以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老吊扇质量的确是好,我用有台别人换新淘汰下来的别人用几年不知道我就用了26年了,没修过的

网友:
年前去一废品站,老电扇有好几个,我用不到,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