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最应该改进的地方

楼主(2019-08-05):
微波炉由机械控制,进化到按钮控制,最先进的是变频。但是我觉得,最应该改进的地方是:炉腔照明。里面照明的15W灯泡,光经过网格、塑料的两重衰减,只是朦胧看到里面的东西运转,液体沸腾难以看明白。如果外面的阳光、灯光强烈,根本看不到。

网友:
我的微波炉照明灯坏掉十几年了,懒得拆开去换灯泡,十几年来都用得好好的,根本就不用看里边的加热状态。把火力大小和时间调好就行了,全靠经验。

网友A:
微波炉用了一台再也没有用,听说用了对人体不好,是否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用了一台再也没有用,听说用了对人体不好,是否这样?

是谣言,但一直在传。

网友B:
微波炉最大的优点就是快捷。楼主说的有道理,确实看不清楚,有条件的是否可以换成led发光管。这么多年厂家一直未改进,是否也在考虑led再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下的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最大的优点就是快捷。楼主说的有道理,确实看不清楚,有条件的是否可以换成led发光管。这么多年厂家 ...

我的灯还是坏了,想换,但怕还没有亮LED就坏了

网友:
装一个LED灯贴外面玻璃上往里面照。

网友:
照明灯那里是一个网格结构,已经考虑到屏蔽问题,因此在网格内的灯泡、控制电路神马的,都不受微波影响,可以随意安装照明。我家也有个微波炉灯泡坏了,怕麻烦,没有改LED。换个灯泡接着用。楼主若是觉得看不清,可以在贴网格安那种散光片,后面用LED灯珠,只是供电要改。看控制电路有可用的电源不?搞好了应该可以亮很多。

网友C:
换一个白光LED灯

网友:
微波炉使用时,是不建议人站在旁边观察的,毕竟有辐射出来的。只是方便你拿进拿出东西时照明用的。

网友:
就是大致看一下就可以,用不着太亮吧

网友D:
慢慢淘汰的产品,不用太较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慢慢淘汰的产品,不用太较真。

微波炉要淘汰了?我们家微波炉是除了电饭锅外用的最勤的厨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要淘汰了?我们家微波炉是除了电饭锅外用的最勤的厨电了

我家用得最多的厨房电器是:电压力锅、电磁炉、微波炉。

网友:
光波炉是不是除了高大上,过度的产品,

网友:
微波炉用了二十多年了,厨房里不能没有,照明部分倒是没注意,从未在意食物加热的实况。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最大的优点就是快捷。楼主说的有道理,确实看不清楚,有条件的是否可以换成led发光管。这么多年厂家 ...

你试试,在强电磁波下会瞬间烧毁。

楼主(2019-10-09):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白光LED灯

不要小看微波炉的灯泡。我曾经更换过,由于不明白把灯泡与灯座黏连胶带的作用,没有黏连,结果大约一年之后,灯泡不亮了。换灯泡才发现,原来的灯泡没有坏,是松动了。赶紧拧紧灯泡,再用透明胶把灯泡与灯座黏连在一起,几年也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在微波炉炉腔顶端加一个荧光灯管行不行?有微波的时候,微波激发荧光灯管发光。

网友:
如果把灯泡放在炉腔里 灯泡会立马烧断的   那个灯也不是给你照明用的   而是做工作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