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使牌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的校正

楼主(2019-08-05):
淘了个爱使牌AS1051S高频信号发生器,发现误差较大,拆开参观了一下,但苦于没电路图只好慢慢分析研究,经部分校调基本误在最小范围之内,现将经验分享给网友。
调频段①档位:88-108M频率时调其傍微调电容(远离可变电容手柄端)可校正高频端108M频率,微调电容(离近可变电容手柄端)可校正低频端88M频率,另使用频率计测JC4集成BA1404的4脚处为38KHz使立体声合成精准,调节在5、6脚38KHz石英晶体傍微调电容即可改变38KHz频率。
调幅段②档位:0.1-0.33M频率校验,调节L5校正低频端100K处频率,调节C44校正高频端3300K处频率。
调幅段③档位:0.32-1.06M频率校验,调节L4校正低频端320K处频率,调节C39校正高频端1060K处频率。
调幅段④档位:1-3.5M频率校验,调节L3校正低频端1000K处频率,调节C37校正高频端3500K处频率。
调幅段⑤档位:3.3-11M频率校验,调节L2校正该档位频率,因该该档位无补偿电容故调校时应兼顾高低端。
调幅段⑥档位:10-35M频率校验,调节L1校正该档位频率,因该该档位无补偿电容故调校时应主要兼顾10.7M处频率。
以上校对应反复几次调整,也可以使用FM制式档位处使用数字收音机靠近利用其1K信号声调校,使用频率计校对时应使用CW制式档位以提高精准度。
1K信号调校:在1K信号H档位时调节外信号强度旋钮至最大,后在机内电阻R11旁的可调电阻器使输出电平2.5V,此时在1K信号M档位时输出电平约是750MV,在1K信号L档位时输出电平约是2.5MV。
各档实测最大信号输出电平参考值:①档无法识别,②档740-760MV,③档700-750MV,④档490-710MV,⑤档190-530MV,⑥档62-230MV,⑦档无法识别-69MV。
在调频板上集成电路BA1404的⑯⑰脚可调电阻是声道分离度平衡,因无电路图对于在信号发生器的底部中间的线路板未拆解所以未知该板内的集成电路与可调电阻是调整什么参数,以上如有误欢迎网友指教。

网友:
扔掉吧!!!

补充内容 (2020-2-28 12:09):
这种设备准确度难以调准,波形等指标,难以量化,可能需要仪器标定,使用不理想。

网友A(2020-03-16):
空气连旁的小板上,变容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我的坏掉了,找不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连旁的小板上,变容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我的坏掉了,找不到型号。

是BA1404的11脚吧?没有型号油漆都掉落了。

网友A:
变容二极管是在,黑色圈中的贴片元件。7档35兆赫-150兆赫校准调那组线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容二极管是在,黑色圈中的贴片元件。7档35兆赫-150兆赫校准调那组线圈呢?

无法看岀

网友A:
谢谢,我用bb809代换后频率整体偏低一点儿,后用BB910代换,可以使用,还是偏低一点点,可以后期缩小垫整电容来校正(在这里是不是叫垫整电容我也不清楚,暂时就这么称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用bb809代换后频率整体偏低一点儿,后用BB910代换,可以使用,还是偏低一点点,可以后期缩小垫整电 ...

厉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判定是该变容二极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判定是该变容二极管问题?

我的凉机器是开机正常,热机后35-150档,100兆赫以后高频停振,用示波器顺着信号找,发现其中一只变频二极管,二极管特性不正常,用BB809代换后有变化,最终确定用BB910代换后效果比较理想,将4.7p垫整电容换成3p后,格挡频率覆盖正常。

网友B(2020-06-07):
我的机子现在是一档调频,高端107MHZ指示基本准确,低端指示90MHZ,实际测量87MHZ附近,调整7脚谐振回路微调电容,几乎没有变化。怀疑微调电容年久失效,换此微调电容故障依旧。麻烦老师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子现在是一档调频,高端107MHZ指示基本准确,低端指示90MHZ,实际测量87MHZ附近,调整7脚谐振回路微 ...

应该是所换可调电容容量还是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所换可调电容容量还是太大了吧。

今天换个小点的试试。谢谢老师!

网友(2023-03-09):
学习了,从中得到不少的收获 。

网友C(2024-10-14):
加装一个频率显示组件是不是可以更方便的观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一个频率显示组件是不是可以更方便的观察频率?

可以呀,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呀,成本?

其实有一个十来元就可以买到的数显收音机放在信号发生器旁边就可以基本准确的知道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是否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