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空调自己会重启

楼主(2019-08-06):
买的一年多的空调,最近不断自己重启,有时24度,有时25.5度,不知是不是电脑板出问题了?

网友:
应急开关坏了

网友:
是重启?,还是自动停机?

网友:
三楼说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微动开关漏电。

网友:
刚买一年多,赶紧找保修吧,现在的产品弄的即复杂又脆弱保修有得忙,保修期过了只能自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说----重启:原来就是开机状态下,出现了自行关机后又开启的情况。感觉像是某处接触接线不良的情况。

网友:
查一下自己家的插座,先确定插座有没有接触不良。弄个拖线板从其他地方接个电试一下就知道了。确定插座没有接触不良了再鼓捣空调吧。

楼主:
谢谢大家,把微动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