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办法改制电流表

楼主(2019-08-06):
检测电动车充电器,用着两块万用表,数字表长时间开启就会有电池的耗电问题。
以前改过许多电流表,也发过帖子。但还是电流表不够用,这次临时起意不用计算的方法改制一块5A电流表,成功了,起码满足一般应用的要求。
一块上海中华85C1直流100uA电流表,要改为5A量程的电流表,需要扩大量程近500倍,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分流器流过4.9999A的电流,而表头只需要流过0.0001A的电流。
取一台数显稳压电源(当然精度要较高一点的),将电流输出调整为1.5A输出,找一段较粗的康铜电阻丝跨接到稳压器输出端,要求电阻丝>1欧,将待改的100uA电流表接线端子用铜鱼夹连到电阻丝两端,这时表头指针会有一个读数,比如说是读数为表头的刻度60%,假定读数为3A(60uA),以此类推后面改画刻度后100uA处正好读数为5A。
这时将电阻丝取下采用对折的方式(并联),再接到稳压电源输出上这时电流表的读数就会变为1.5A了,接下来将稳电源输出电流调至1A,电流表应该指示值降为1A,稍有误差可以采用在电阻丝上加减焊锡的方法校正表头的读数,然后采用改画刻度的方法,电流表就做成了,简单吧。

楼主:
20uA处标注1A、40uA处标注2A、以此类推,100uA处标注5A,以后读数直读。

网友A:
做分流电阻时让表头指示偏大一些,然后在表头上串联一个电位器就很容易调到准确的满度电流了,这样比调整分流电阻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分流电阻时让表头指示偏大一些,然后在表头上串联一个电位器就很容易调到准确的满度电流了,这样比调整分 ...

谢谢回帖,很多电流表里头都有一小段螺旋电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