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智的问题:大口径线圈是用粗漆包线好,还是用细漆包线好?

楼主(2019-08-06):
问一个弱智的问题:大口径线圈是用粗漆包线好,还是用细漆包线好?

网友:
粗的表面积更大一些,效果要好一些,也可以用多少多股导线,最好当然是多股李兹线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想用细铜管绕一个直径接近一米、圈数40十圈左右的、中间焊出三个抽头的线圈,不知效果如何,造价肯定很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想用细铜管绕一个直径接近一米、圈数40十圈左右的、中间焊出三个抽头的线圈,不知效果如何 ...

如果想做中波,口径一米的线圈,估计绕个五六圈就差不多了,绕多了电感量过大,接收频率就设计到长波段了,并不适合,所以圈数不能想当然的定。如果你是做中波段的,一米的线圈分布电容就达100P多,可变的最大容量也要达到900P—1000P左右,才能基本覆盖中波段,也可以分几个波段设计。大线圈的电感量也只能在70到80UH左右,所以,制作时要先设计好参数。不能随意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做中波,口径一米的线圈,估计绕个五六圈就差不多了,绕多了电感量过大,接收频率就设计到长波段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A:
制作参数表。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参数表。提供参考

谢谢!!!!!

网友:
大直径线圈粗线间绕,每匝间距等于线径,简单的办法是同样的线两股并绕,然后拆掉一股。
现在有上百股以上的李兹线和高Q磁环了,绕出的线圈可以做到中波的各频点的Q值均大于1000,做矿机效果要好于大直径粗线间绕的线圈,且制作简单便宜。

网友:
铜皮间绕大直径线圈电容小。
矿坛金山老师做过。

网友:
用铜管做个单匝大环,也许效果更好。

网友:
铜管做大环;
Q仅次于李兹线。屈点重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参数表。提供参考

请问线圈直径100毫米,配360P可变电容,线圈绕多少圈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线圈直径100毫米,配360P可变电容,线圈绕多少圈合适?

根据计算,配用的调谐线圈电感量约为240UH。如果用的线径为一毫米。则匝数约为47匝。采用的是密绕方式。如果线径增大,匝数也要跟着增多。采用不同的线径密绕时,只要电感量满足要求就行了。有电感表测量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计算,配用的调谐线圈电感量约为240UH。如果用的线径为一毫米。则匝数约为47匝。采用的是密绕方式。 ...

谢谢!请问如果是0.6或0.8毫米的漆包线需要绕多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