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AP什么作用

楼主(2019-08-06):
最近接触无线ap,一直不明白有什么用。还有无线网桥,也是不明白这几个当中的关系。有无线路由器何必无线ap?搞糊涂了。另外无线路由器容易被万能钥匙破解,也是头疼的问题。请懂行的大师普及下知识。感谢,感谢。

网友A:
二楼做法绝对实用可靠,我也是设定MAC地址IP绑定,白名单过滤,wifi无密码,无人可破。

网友B:
在路由器里做个mac绑定,
就算知道密码也白搭。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AP:Access Point,顾名思义只是一个(无线设备)接入(有线网络)的点,只起到接入作用而没有其它作用。

网桥:Bridge,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网络之间的桥梁,两个网络之间桥接后,可以通过这个桥梁进行互访。

路由器:Router,顾名思义就是选择路径的设备,可以看作是更复杂的,连接多种网络的网桥。比如市区道路可以看作是家里的局域网,高铁(或者高速公路、飞机)看作是因特网,你从家里出发走胜利东路立交桥到火车南站坐高铁去隔壁玩了一趟回来还是回到胜利东路口,邻居老王从胜利西路口出发回来还是回到胜利西路口...你好邻居老王会在火车站前立交桥上见面,但你们各自不会走错路,这就是路由器的路径选择。

常见的家用无线路由器,其实是 LAN to WAN 路由器 + AP,也就是说,它的 AP 部分将家里的无线设备比如手机平板接入一个 LAN,然后将这个 LAN 又接入一个 WAN,而这个 WAN 通常是因特网。你家邻居老王也有一个无线路由器,一样也接入因特网,但你和你邻居老王各自有自己的 LAN,你们的 LAN 之间是相互隔离的,但你们又都是可以访问因特网的,这个就是路由 --- 路由器实现了你们的路径选择。但如果只是桥接的话,你和你邻居老王之间就可以互访了。

网友:
自己懂,无法用文字来表达

AP:把有线转为无线,

无线路由器:包含拨号 交换机AP功能

网桥:点对点远距离传输使用

比如我有一台有线软路由需要带500个无线终端,AC+多个无线AP即可,AC可以管理所有的AP

网友:
无线路由器相当于:路由器+ap 的组合产品。
另外,当网络使用环境特别大时,往往需要许多个 ap 来覆盖无线信号。专门的无线 ap 比无线路由器稳定,方便统一管理。
网桥相当于:一段网线的中间一部分换成无线传输,一般用于无法布线的场合。

至于万能钥匙。。。这个只要是 portal 认证、hotspot 认证、802.1x 认证,它就破不来

网友:
我简单说下为什么有无线路由器还要无线ap,  无线路由器就好像是个个体户,自己单干,  家庭用差不多了,一个路由器一个ssid,就是无线信号名,但是如果大公司,大企业,宾馆要求全域覆盖,你总不能一个房间放一个路由器吧,那样各种各样的无线信号名,管理,维护,要把人累死......这样就有了AC + AP这种结构,  ap是瘦AP,就是个傻无线交换机一样,什么都不管, 只负责发射接受无线信号, 主要的功能线路接入,路由,NAT,访问控制,防火墙,AP的管理,认证,都放在AC上面, ap就不用配置,往ac上面一接就OK, 然后在ac上面发现ap,做一下策略,推送动ap上面,就ok了,无线信号名都是统一的,可以实现无线漫游....是不是很方便呢,

网友:
说简单点,ap你一般用不上,因为普通宽带入户都是所谓的pppoe(点对点连接)上网方式,而某些直接用五类线即网线接入你家的连接方式,即可用一个ap设备来无线扩展你的连接(手机上网),而不需要路由。所以,有了路由(其实是指无线路由,即路由+无线连接)就别再冥想ap是什么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释。都是很通俗易懂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开始接触了,就很快的会懂了,多百度吧。现在想学习容易多了,跟几十年前的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接触了,就很快的会懂了,多百度吧。现在想学习容易多了,跟几十年前的不一样了。

是的,有大家的提点,再百度就明白很多了。一开始一头雾水

网友:
万能钥匙

你或用你家无线的人都不装这个软件,那么,,万能钥匙就破不了你的密码,其实这个软件不是破,,而是记录和共享

最保险的做法,,进路由给家人和朋友的手机或电脑做mac绑定,人家知道密码了也用不了你的宽带

无线网桥,是不是就是路由里面的无线桥接呢,不需要物理连线就可以把一个无线信号扩展出去,覆盖更大的范围。

网友D:
破解2个字就是搞笑的,纯粹的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解2个字就是搞笑的,纯粹的共享,

你的意思说,万能钥匙是一个密码共享平台?

网友E:
ap不就是路由器吗,功能可以比对1USB口转多口USB口的功能,现在无线密码都升级了,哪有那么容易破解的,连早期的撞墙法都不管用了,你多试几次,路由器直接屏蔽你的无线网卡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解2个字就是搞笑的,纯粹的共享,

对,就是把自己知道的密码共享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由器里做个mac绑定,
就算知道密码也白搭。
我就是这么干的。

+1 我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还是经常要换换密码,你也不知道邻居就装了aircrac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做法绝对实用可靠,我也是设定MAC地址IP绑定,白名单过滤,wifi无密码,无人可破。

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路由器里做个mac绑定,
就算知道密码也白搭。
我就是这么干的。

光是绑定mac有什么用。不知道密码也一查就是,除非你不用无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光是绑定mac有什么用。不知道密码也一查就是,除非你不用无线

我说的简单了,
应该是同时绑定MAC和 IP,
然后再做一个限制,
只有绑定的才能允许共享,
别的全部过滤掉了。
所以就算是知道密码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简单了,
应该是同时绑定MAC和 IP,
然后再做一个限制,

现在一般密码复杂点就行了,搞的人少了,路由漏洞也少了,绑定MAC太烦了

网友G:
基于共享的万能钥匙,密码再复杂也没用,绑定IP-MAC才行。所以坚决抵制使用这种流氓软件。

网友:
AP是为了做覆盖,无线路由器只不过是路由器+AP(集成简单AC)。
大范围使用(专业领域)的话 路由器+交换机+AC+AP 这么用。
我家里用的MikroTik的路由器,H3C的交换机,ubnt的无线ap信号比较稳,只是价格贵而且最近涨价了

网友:
无线网桥是点对点传输,和光纤收发器一样,一个媒介是光纤一个媒介是无线信号
都需要配对(相互兼容或者相同的设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不就是路由器吗,功能可以比对1USB口转多口USB口的功能,现在无线密码都升级了,哪有那么容易破解的,连 ...

AP不带路由功能的,没有路由器(指网络中没有NAT设备),单单买个AP是不可能上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于共享的万能钥匙,密码再复杂也没用,绑定IP-MAC才行。所以坚决抵制使用这种流氓软件。

遇到这种的直接,就直接网络抓取他们的支付宝微信密码啥的……
谁让蹭网的

网友:
无线网桥 无线ap

网友(2019-09-09):
我也不会用求解答

网友:
这么通俗易懂的解答听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一般都是专业些的路由器下连AP。酒店等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AP就是接力赛的方式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