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烘干机的风扇这样算坏了吗???

楼主(2019-08-07):
前几天朋友拿了个烘干机过来修,说没有风,拆开发现用来固定发热器跟风扇的4个螺丝柱因为长期受热发  烂掉了,发热器和风扇都掉到外壳里面,从新把发热器固定到外壳上后交回给朋友使用。但他说风量比以前小很多,导之热量不能快速吹出来烘干机过一会就会过热自动保护停机了。我用手拨一下风叶感觉没有问题,量得电源电压正好12V,但朋友硬说风量不够大
大家帮忙看一看是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风道堵了吧?或者风扇方向安装反了?再就是供电低了?

网友B:
看样子是没反。

也可能是真慢了,也可能是有些人心理就这样,总感觉你给他动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道堵了吧?或者风扇方向安装反了?再就是供电低了?

见风道干净,风扇没有动过所以方向没反,电源电压12V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没反。

也可能是真慢了,也可能是有些人心理就这样,总感觉你给他动了什么。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开机一段时间机器过热自动停机。

网友C:
你现在发热器和外壳的距离位置和原来的一样吗?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发热器和外壳的距离位置和原来的一样吗?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第二图上的风扇上有箭头,风扇没有反,用外接12V电源试试风扇不就知道好坏了~

好的,下午试一试

网友E:
与发热器那么近,风扇内部轴的油会不会烤干了?造成风速下降?测量下12V供电,在风扇工作时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发热器那么近,风扇内部轴的油会不会烤干了?造成风速下降?测量下12V供电,在风扇工作时的电压。

用手拔动扇叶感觉顺滑,工作状态下量得电压是12V

网友F:
有12伏风扇不动,那就是风扇坏了    买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12伏风扇不动,那就是风扇坏了    买个就可以了

风扇动,而且自我感觉风扇没问题,但吹出来的风量不大,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动,而且自我感觉风扇没问题,但吹出来的风量不大,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这个风扇用的时间长了风力不如新的,干脆给换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流大些)的12V风扇,只是价格要比普通的稍高。干燥机做成这样本来就象玩具机,只能意思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