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只电阻是多少欧?

楼主(2019-08-07):
显示器主板上的电阻烧坏了,需要更换,但始终搞不清这只烧坏的电阻阻值是多少?坛友们帮我确认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查一下表格这个电阻应该是小阻值。第三圈是银色的倍率是负数。第一圈蓝色6第二圈灰8,大致0.68欧姆?

网友:
应该是0.68Ω,误差5%的

网友:
色环如果是,蓝白银金。0.69Ω

网友:
这只电阻应该用在采样上吧,好象是线绕电阻,0.68欧比较靠得老。

网友B:
这不像烧掉,不动声色,宛如新品?也许直接断了?

网友C:
四环电阻系列应该没有0.69。0.68欧姆。

网友:
蓝6灰8银=0.68Ω,±误差5%。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209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像烧掉,不动声色,宛如新品?也许直接断了?

拍照的是没烧的那一面

这是侧面

这是侧面

网友:
0.58Ω的......

网友:
这是个保险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表格这个电阻应该是小阻值。第三圈是银色的倍率是负数。第一圈蓝色6第二圈灰8,大致0.68欧姆?

我怎么看第一环像是绿色呀?第三环不是白色的吗?看色码表中的第三环也没有银色色标!

楼主:
微信小程序的色码电阻查询到的阻值

楼主:
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可以大致确定了,第一环如果按绿色就是0.58  如果按蓝色就是0.68

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环电阻系列应该没有0.69。0.68欧姆。

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小程序的色码电阻查询到的阻值

这个表格不完全,还有一个,记得在第三环,金银都是负数。不会错的,再说在电路里一般限流电阻阻值都很小。

网友D:
常见电阻系列里有0.51Ω 0.56Ω 没有0.58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看第一环像是绿色呀?第三环不是白色的吗?看色码表中的第三环也没有银色色标!

第一环 蓝色6  第二环 灰色8  第三环 银色×0.01  第四环 金色±%5;因此该电阻为:0.68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热情帮助!

网友E:
蓝灰银金,0.68Ω ±5%

照片的白平衡基本正确(背景白纸R/G/B基本相等),
第一环直接识别的话B通道略高,颜色饱和度调高一点就明显了:

---------------------------------------------------------------------------------

拍电阻推荐阳光下拍,最不会跑色掉色整迷惑,
那种暗光下拍摄 白/金 vs 蓝/黑 衣服的简直都是邪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见电阻系列里有0.51Ω 0.56Ω 没有0.58Ω。

这样啊,谢谢!

网友:
0.68    3W 规格的    换一个就是了  没那么多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灰银金,0.68Ω ±5%

照片的白平衡基本正确(背景白纸R/G/B基本相等),

昨天这里阴天下雨,所以照片拍的不太理想!第一环的蓝色我看着总像绿色,还有起初找到的色码电阻查询里,没有查到第三环的银色色标,只有白色,这样电阻的阻值竟然是68000M欧了!后来找到的色环电阻计算器查到第三环的颜色有白色,这样就对了!我都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到的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灰银金,0.68Ω ±5%

照片的白平衡基本正确(背景白纸R/G/B基本相等),

第三环的银色我总认为是白色,所以阻值大的惊人!因此才来找坛友帮助确认!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
0.68第三环是银都是一欧以下的阻值

网友:
是0.68Ω,误差5%的

网友(2019-10-02):
蓝 灰 银    0.78

网友:
蓝是7?楼主看不懂,你也看不懂?

网友:
就按坛友们说的0.68欧试试;

网友:
保险电阻,查下为何烧的,后面有短路吧,看看压敏电阻.
0.58Ω

网友:
068Ω保险电阻

网友:
分明是0.68欧的电阻嘛······

网友:
0.68欧姆2瓦的电阻,多用于电源开关管电流取样,此电阻爆皮烧焦,说明开关管已经击穿短路

网友:
蓝灰银金=0.68Ω±5%

网友(2019-12-02):
我看像电感,绿色

网友(2020-04-28):
保险电阻,0.68欧

网友:
这个电阻是 MOS管 S脚的电流检测电阻 这个烧了 MOS基本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