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保护地线的知识

楼主(2019-08-08):
我租用的房子。进了一台外壳都是铁皮的设备。因为看墙插座没有保护地线。就在屋外埋一根地线,接在外壳上面。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压,对零是200V,对火是300v。请教坛内各位高手,指点,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表没问题?

不敢保证。 因为万用表也是垃圾表。准确度有问题。但是我想不应该差这些多。

网友:
你确定自己搞得地线对吗? (用100W灯泡或更大功率的地对火线正常吧)

地对火是高的220V, 地对零线0-10V是正常的(随总负载变化)

网友B:
排除万用表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做的接地,对墙插火线、零线测得这么高的电压,应该是低压供电系统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且发生在T T系统内。因T T系统,电业局不负责入户接地,只提供单相一火一零或三相三火一零入户,在公用配变处将低压中性点接地,用户侧的接地线及接地网由用户自行负责。如果用户处无地线,或接地不良时,如在用户侧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线路上又没有漏电保护器,那么故障电流持续存在,就会造成楼主说的这种现象。
       建议向当地电业局或管电部门反映这种故障现象,请他们来人处理。因为这种故障,系统内设备虽然可以工作,加剧了人员触电的风险(特别是某些用户只安装了1P+N,N极长通的开关)。

网友:
我国的低压供电系统,常见的是T T和TN系统,其中解释如下:
    T T系统:即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这种系统内,配变二次中性点接地,并引出工作中性线(也就是俗称的零线),用户侧负荷金属外壳接地。这种系统有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当用户侧的接地电阻为4欧,配变处的接地电阻也为4欧,那么在单相接地故障(例如:家庭的电冰箱,压塑机电机绝缘损坏,火线碰壳)时,故障电流约27.5安培,空气开关或熔断器断不开故障电流(除非熔断器熔体电流小于10安培),外壳带电约110V左右,此电压仍能对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所以,T T低压供电系统内,用户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必须在计费电表之后安装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30毫安。
TN系统:TN系统即保护接零系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TN-C,另一种是TN-S(TN-C-S)。TN-C系统,在配变中性点接地后,引出的中性线即作为工作零线又作为保护零线。(该线一般称为PEN线),其连接用户设备的外壳。这种系统的优点就是当发生单相碰壳故障时,等效于形成单相火线对零线短路,其短路电流很大,足以促使熔断器熔断或空气开关跳闸,切断故障设备电源。但该系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就是由于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同一根线,当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甚至发生零干线接触不良或断路,就会造成系统内大面积的设备外壳带电,从而发生较为严重的人身触电事故,所以现在几乎不采用这种供电系统。
TN-S(TN-C-S):系保护接零(TN-C)系统的改进系统。它将保护零线(实际是接地线)和工作零线严格分开。配变中性点接地,从配变处接地网单独引出一根导线,它平时不参与系统运行,与大地等电位,引至用户配电盘后,连接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而工作零线只参与运行,不作为保护线。这种系统运行安全系数较高,现在广泛采用。而TN-C-S系统则是一种变通的办法,即所谓三相四线变三相五线制。从配变处引出三相火线和工作、保护零线(PEN);到用户低压受总柜处,PEN线进行重复接地,而后由用户侧接地网引出保护接地线(PE),与工作零线严格分开,这种系统在老建筑或旧变电站改造时使用较多,可以降低变配电设备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相电源配底线多余

什么叫两相电源?什么叫配地线多余?我的惠普笔记本使用起来外壳都麻手(出租房内没接地系统,笔记本金属外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排除万用表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做的接地,对墙插火线、零线测得这么高的电压,应该是低压供电系统发生了单相 ...

你说的应该是tt系统变压器测零线接地电阻大了吧?就算是电阻大了也不至于偏移这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tt系统变压器测零线接地电阻大了吧?就算是电阻大了也不至于偏移这么多啊

我说的是单相接地故障,比如某相电气设备绝缘损坏,火线对地短路,但因T T系统的缺陷,在配变接地电阻4欧和用户端接地电阻4欧的情况下,故障电流不超过27.5安,线路的保护不一定动作(要是安装了漏电保护器就跳了,但漏保失效也有可能)。造成故障电流持续存在。这时就会发生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故障就是配变中性点对地电阻过大,或因接地引下线锈断等,某相火线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也会造成所谓零线带电故障,这种情况下,接地相电压近似为0,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至根号3倍,用测电笔测试零线,电笔显示有电。但是系统内设备照常运行,这种故障有一定的隐蔽性,但危害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单相接地故障,比如某相电气设备绝缘损坏,火线对地短路,但因T T系统的缺陷,在配变接地电阻4欧 ...

那应该是it系统吧,变压器侧不接地,如果有设备一相接地以后零线上面的电压就高达二百多伏,当然tt系统也会,不过现在的变压器低压侧一般都会有总漏保的,如果是tt系统应该已经跳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楼主:
但是没有接这个地线之前,缝纫机有嘛手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it系统吧,变压器侧不接地,如果有设备一相接地以后零线上面的电压就高达二百多伏,当然tt系统也 ...

箱变和有人值守的变电站会有漏保动作,送电送不上(有极个别自作聪明的会把漏保退出运行或者剪断脱扣器了事);国内有不少地方和城市,居民用电采用电力部门安装一台公用变压器(黑号变),居民、小商业、小作坊等共用。这种配电常采用杆上变压器,一次从10千伏高压引入,安装跌开;二次出口不装断路器,而是用刀闸和熔丝作低压侧的控制与短路保护。我家这个地区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变和有人值守的变电站会有漏保动作,送电送不上(有极个别自作聪明的会把漏保退出运行或者剪断脱扣器了 ...

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属于多少年以前的产物。我想当时一定是没有这么大的用电量。变压器确实是像你说的杆上挑的情况。具体是如何接线的。看不清楚。因为太远。我不是太懂。是否这种变压器的零线,应该在杆子下面接地,是否已经接地了,但是不实了。就可以出现,零线对地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