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功放,求科普!

楼主(2019-08-08):
开机屏闪烁,不能放音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深圳 中天信的IBO 家庭影院功放,自带DSP 处理器,是不是dsp系统坏了或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 中天信的IBO 家庭影院功放,自带DSP 处理器,是不是dsp系统坏了或锁死

请问锁死了,可以解锁吗?谢谢

网友:
联系厂家吧

网友:
这个也可以有,真厉害。。

网友:
不值得折腾

网友:
系统死掉了,也许能硬复位,百度或联系厂家吧,否则就没救了

网友:
我喜欢 折腾音响 现在不怎么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