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中周

楼主(2019-08-08):
前段时间实验装双调谐中放电路时经常出现中频信号不能通过的问题,索性把双调谐中周单独拿出来测试,发现耦合电容大小对谐振曲线影响非常敏感,由于实验电路中两个谐振电容引线比较长,稍微移动谐振电容的位置对谐振曲线影响都比较大。由此看来随便哪一个耦合电容再加上分布电容不同的影响,想达到谐振曲线的理想状态还是挺难的。曲线是调整一个5/20P微调的结果。

网友:
双调谐是两个频率不同的谐振回路组合而成,对于一个回路来说,另一个回路就是一个电感(或电容)与电阻组成的并、串联电路,两个回路互为对方的负载,也就是彼此是拖后腿的,在一定程度内耦合越紧、两个谐振回路的频率相差越大,两个回路的实际Q值就越低

至于曲线的下凹程度要看电路里还有没有其他选频原件,依据前后级组合后曲线的具体形状而定,比如普通的收音机电路,各级增益分配不同时,对各级曲线的要求也不一样

不用被双调谐回路所局限,三调谐、四调谐也是可以的,再进一步还可加lc串联吸收回路

网友:
再多说几句,开拓开拓大家的思路。

临界耦合的双调谐电路实际上就是滤波器理论中的“巴特沃思型滤波器”,其特点是通带内响应最平坦。
而稍微过耦合的双调谐电路属于“切比雪夫型滤波器”,其特点是通带内有等波纹起伏,但截止特性特别好。
在滤波器理论中,双调谐电路属于“耦合谐振式”滤波器。
如果再向深层次演进,就要涉及到“耦合模理论”,它是更一般的研究振荡系统的相互耦合和能量传播。

网友A:
双调谐电路临界耦合所需要的耦合电容与回路的Q值有关,大约是回路谐振电容的(1/Q)倍。
如果中周谐振回路的谐振电容是330P,Q值是50,那么临界耦合所需要的耦合电容大约为330/50=6.6P。
如果是200P谐振电容,Q值50,临界耦合所需要的电容是200/50=4P。
当然实际的曲线不需要太理想,略微过耦合一点最好,这样两边更陡峭,带宽更宽,矩形系数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是怎么研究出与Q有关的规律的;我琢磨了很长时间,也只是发现耦合电容和谐振回路构成2个不同的谐 ...

临界耦合实际上是谐振回路之间阻抗匹配的耦合状态。初级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借助于某种耦合,与次级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相匹配,此时产生最大功率传输。
对于电容耦合双调谐来说,阻抗匹配时,耦合电容的阻抗应该等于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
LC并联回路谐振时,电容的容抗等于电感的感抗,两端的谐振阻抗是其容抗或感抗的Q倍。
假设耦合电容的容量是C1,谐振电容的容量是C2,阻抗匹配时,有
1/(ωC1) = Q*(1/(ωC2))
于是 C1=C2/Q。

耦合阻抗过大,耦合过去的能量也小,传输效率不高。
耦合阻抗过小,与次级阻抗不匹配,能量会被反射回来,传输效率也不高。
耦合阻抗只有不大不小,既能最大程度传递能量,又不会引起反射,这就是临界耦合状态。

网友:
希望楼主多上点儿测试图片和说明。

网友:
弱耦合:单峰,类似于单调谐。
临界耦合:单峰馒头状,顶部比较平缓。
强耦合:双峰。
第一图明显是弱耦合,第二图和第三图属于强耦合,但第二图的耦合只是比临界耦合略强点,属于中间下凹比较少,是双调谐在中放中用得比较多的曲线。第三图的耦合太强了,下凹太厉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曲线。
用得比较多的是临界耦合和略强耦合(中间略有下凹)的曲线。

网友C:
有了扫频仪,才能够把双调谐中周调试好,让其耦合恰到好处。我喜欢临界耦合,也喜欢稍强点的过耦合。总之,要让曲线顶部尽量平坦些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了扫频仪,才能够把双调谐中周调试好,让其耦合恰到好处。我喜欢临界耦合,也喜欢稍强点的过耦合。总之, ...

一对临界耦合,另一对略强耦合配合,总曲线显顶部比较平坦的馒头状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对临界耦合,另一对略强耦合配合,总曲线显顶部比较平坦的馒头状更好。

是啊,曲线顶部的形状还是平坦些好。我现在,已经能够调试出十分理想的中频幅频曲线了!自我感觉,进步还是挺大的。基本上可以说是进入了自由王国了。

网友:
双调谐耦合电路曲线调整确实不太容易掌握,看来真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调谐电路临界耦合所需要的耦合电容与回路的Q值有关,大约是回路谐振电容的(1/Q)倍。
如果中周谐振回路的 ...

请教,您是怎么研究出与Q有关的规律的;我琢磨了很长时间,也只是发现耦合电容和谐振回路构成2个不同的谐振回路,出现了双峰的规律;

网友E:
一只LTM455GW滤波器,完胜双调谐,10千赫左右带宽,分辨中波频点妥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只LTM455GW滤波器,完胜双调谐,10千赫左右带宽,分辨中波频点妥妥的。

可是它不能变化带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是它不能变化带宽。

为啥要变化带宽呢?双调谐调好之后也固定了不再调整了,况且不同系列的滤波器带宽也不一样,可以任选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变化带宽呢?双调谐调好之后也固定了不再调整了,况且不同系列的滤波器带宽也不一样,可以任选额。

变带宽有好处呀。小信号的时候带宽窄,减小噪声收听远地台;大信号的时候带宽大,电台的播音频响可以完美重现。这只有LC滤波器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