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功率主板使用ATX电源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8-08):
最近折腾小主板,低功耗那种,发现很多低功耗平台都使用20PIN或24PIN的供电接口,不明白一套主板(板载U)+内存+固态硬盘+键鼠总共只有10W左右的主板为什么要使用ATX电源供电?测了手头上几个电源待机都要几瓦,短接启动线后有的静态功耗都要10W,好坑,而且发现大牌电源静态功耗普遍很大,而一些杂牌却很小,零点几瓦。想问一下坛友有好的解决方案吗?DC-ATX方案好像都不是隔离的,网上看到好多转换电源损坏后烧主板烧U的,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几个电源组合起来工作?一个12V一个3.3V和两个5V电源一起代替ATX电源?感觉加简单的控制电路就行,而且安全性要好,损坏也不会输出高压,有做过类似尝试的吗?或者使用隔离DC-DC的,不过那样要复杂很多成本也相对高。

网友:
都是为了节约成本,恶性竞争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显卡不耗电?10W的功率肯定是不够的,

低功耗的U基本都集显,22纳米的U很省电,我的一套j1900+4g内存+120g固态运行起来最低11瓦,一台d2550一体机整机才15瓦。

网友:
我用的长城250W的电源,也试过杂牌的,同一块j1900的主板,8G DDR3,32GB固态装系统,3TB仓库盘下片子,用长城的功耗25W上下,杂牌的40w上下,如果用12V5A的显示器电源加DC-ATX电源板,可以控制在20W上下,而且做到无风扇

网友B:
有好的单端变换的ATX电源,功耗很小,特别是以前戴尔等品牌机自带的电源。
缺点就是没有功率因数矫正电路,功率因数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的单端变换的ATX电源,功耗很小,特别是以前戴尔等品牌机自带的电源。
缺点就是没有功率因数矫正电路 ...

没发现TB有卖的啊,是不是太古老被淘汰了?

网友:
ATX主要是标准化了,向标准化靠拢,能够节约整个产业链的消耗,提高效率。不能单看个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TB有卖的啊,是不是太古老被淘汰了?

不用去T宝,电器破烂市场上有的是。
电子商场二手货柜台上也是很多,就是贵一些。

网友:
我收藏的很老的一个150w小电源,内部做工不错没舍得扔,也没测过功耗

网友(2019-09-12):
现在的工艺先进了,耗电都小了。老的P4电源,带E5200G41没一点问题

网友:
如果怕输出过电压那么在每个输出电压端并一个1W稳压二极管,二极管保护电压选比输出电压高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