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知道CPU FRU编号怎么查CPU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9-08-09):
拆机下来的cpu,上面只标了fru编号,没有cpu型号,求个查询链接,谢谢

网友A:
到intel官网就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intel官网就能查。

AND的................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从386时代我就是脑残AMD粉丝,但是06年扣肉出来以后,300块的E2140能轻松灭掉AMD全家,我就叛变了。

网友:
到掏宝去搜一下就有了

从586时代我就是脑残AMD粉丝,但是06年扣肉出来以后,300块的E2140能轻松灭掉AMD全家,我就叛变了。

网友:
从986时代我就是脑残INTEL粉丝,但是17年锐龙出来以后,5000块的ThreadRipper能轻松灭掉INTEL全家,我就叛变了。

网友:
来个图 一般不用查F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