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AQ4288怎么样

楼主(2019-08-09):
各位大佬,飞利浦AQ4288音质怎么样?是否值得收藏?咸鱼上有出售的,价格也不贵,看外形还是挺喜欢的,一直心里痒痒的。

网友A:
价格也不贵 款式很一般 除非真的很喜欢 要不就再挑挑别的 SANYO SONY JVC````

网友B:
这种样子的收录机绝大多数都是垃圾,没任何价值,再便宜都不能要,除非捡的!

网友:
吧不值得玩的机器,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样子的收录机绝大多数都是垃圾,没任何价值,再便宜都不能要,除非捡的!

哈哈,看来没有红灯2L149好哦,不买了,以后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个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看来这款机器真的不咋样,不去念叨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看来这款机器真的不咋样,不去念叨它了

声音还凑合,接收灵敏度可以,卡座机芯不咋地。(飞利浦机器都是这个通病机芯太差)。
       前几天从JD上腐败了两个熊猫的机器,一个F-236,一个6516,都是一百六七的价格。这两个机器的喇叭都是复合边的(俗称胶皮边),功放是TDA2822M,区别F-236是单喇叭,BTL输出,带U盘和复读。6516是可以录音带转U盘。U盘放音立体声,后级功率放大是双声道OTL输出,卡座和收音头是单声道的,音质还不错。咸鱼现在的收录机都是胡要价,有一些还是有暗病和故障机,买回来修理大费周章,费时费力还不落好。
        我现在用收录机,基本上都是选TN-21机芯的机器,维护容易,配件好找,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看来这款机器真的不咋样,不去念叨它了

咸鱼我已经卸载了,这地方已经沦陷为JS的天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样子的收录机绝大多数都是垃圾,没任何价值,再便宜都不能要,除非捡的!

它的功放电路是16脚的TDA2822,接成BTL输出,声音还算可以吧,没那么不堪。只是飞利浦的机器全都一个德行,机芯太差,后期的用TN-21机芯,还好一些,不行就整套换,TB有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价格也不贵 款式很一般 除非真的很喜欢 要不就再挑挑别的 SANYO SONY JVC````

前两年,从TB代购,香港寄过来的松下收录机,单卡单喇叭的,音质很好(带等响度电路),机芯是全自停轻触机械加载,收音头接收效果也不错,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还凑合,接收灵敏度可以,卡座机芯不咋地。(飞利浦机器都是这个通病机芯太差)。
       前几天从J ...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TMA2822M好像各种唱戏机上也用的挺多的。机芯我倒不是太了解,又是一个新领域,看来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TMA2822M好像各种唱戏机上也用的挺多的。机芯我倒不是太了解,又是一个新领域,看 ...

现在唱戏机用的基本上是数字式功放,不大点的小集成块可以输出3~5W的音频功率。
       TDA2822在收录机、收音机里使用较多。是个通用性良好的功放集成电路。还有TEA2025,这个集成块指标不错,但是是个电老虎,静态电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TMA2822M好像各种唱戏机上也用的挺多的。机芯我倒不是太了解,又是一个新领域,看 ...

为听带子,又不想花太多钱,现在带U盘功能的收录机可以考虑,一百多的价格(出去跟朋友吃饭一百多还打不住)。

网友D(2020-04-27):
我有台,中波效果很好,FM灵敏度也不错,我用块太阳能板驱动的

网友(2020-06-10):
朋友,这个机子刚买了台,听广播真心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两年,从TB代购,香港寄过来的松下收录机,单卡单喇叭的,音质很好(带等响度电路),机芯是全自停轻触 ...

能给个代购链接吗?

网友C(2021-01-19):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代购链接吗?

抱歉,刚看到回复,您直接在淘宝搜索松下收录机即可,能看到有海外代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刚看到回复,您直接在淘宝搜索松下收录机即可,能看到有海外代购的。

哈哈,感谢回复。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中波效果很好,FM灵敏度也不错,我用块太阳能板驱动的

收音部分什么集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声音还凑合,接收灵敏度可以,卡座机芯不咋地。(飞利浦机器都是这个通病机芯太差)。
       前几天从J ...

请问收音部分是TEA5711还是5591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收音部分是TEA5711还是5591

这我记不清了,当初打理那台机器时没注意。 不过这个机器的调频波段灵敏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