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绕输出变压器,请问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9-08-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很不好意思。。。我以前做过几台胆机,输出牛都是带300欧绕组的,直接插入300欧耳机(HD600)听的,都听了近十年了。。。所幸并没有烧耳机

网友:
你提供的参数不全,所以别人很难给意见。

网友:
次级300欧,你要干啥用?当耳放?

如果是当耳放,那你这想的太简单了。耳放跟输出牛直接阻抗匹配,就会获得很大的功率,弄不好震耳朵、烧耳机。

网友:
这是个好大的牛啊。

网友:
4P1S,2J27S直流管,耳放低噪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几个2j27s和4p1s,想折腾折腾。
学习学习输出变压器怎么绕,耳机是HD650,最大承受功率应该是0.5W ...

做耳放,用电阻 组成衰减网络是正路,而不是让它跟音箱似的 阻抗匹配上。最后的输出功率能满足耳机最大承受的功率就行。阻抗直接匹配上,那输出功率太大。 一般的耳机,最大承受功率是500mW,极限瞬间功率是1W,当然了这1W功率用在耳机上,足以对人耳造成不可逆损伤。4P1,即使三极管接,输出功率也要大于1W。直接阻抗对上,穿耳,烧机

网友:
其实要看用那种耳机配搭吧,平板振膜式耳机就需要很大的功率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