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磁带录放机,求教

楼主(2019-08-09):
电路图
用TA7668做的,我的机芯有问题,慢,但是放音还可以
现在问题出在录音上了
我知道这个电路和机芯不可能达到多好,但是它现在听着都不正常
是不是因为录音偏磁的缘故(我的没有偏磁),或者录音的频率补偿没有调好?
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录音没有偏磁不行的 放音没有均衡不行的

楼主:
问题表现在听感上,就是录的音乐听着特别怪,有点失真,输入录音信号越大,听着就越不均衡,没有低音(我在磁头的位置接有源音箱,听)

网友:
期待楼主成功,介绍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音没有偏磁不行的 放音没有均衡不行的

偏磁大概是10V@50khz正弦波对嘛,或者8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偏磁大概是10V@50khz正弦波对嘛,或者80V

无偏磁录音效果很差的,失真很大,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后来出现了直流偏磁录音,效果好多了,达到了完好保存声音的目的,最好的是交流偏磁录音,可以说是完美了,你这个可以简单的改成直流偏磁录音,要求高的可以改成交流偏磁录音,加一个超音频振荡器就行了,可以参考产品收录机的电路,7668集成块用的很普遍,录放效果也不错!

网友:
用交流偏磁,调整好偏磁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偏磁录音效果很差的,失真很大,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后来出现了直流偏磁录音,效果好多了,达到了完好保 ...

小时候,我家是放映农村电影的,875放映机是磁头还音的,我就用收音机的喇叭端直接接在磁头上,在影片上录音,能录上,但失真很大,听不清,后来认真看了录音机原理一书,弄了个直流偏磁,效果很好了。这事后来传开了,电影公司的技术员都感觉神奇。那年我13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我家是放映农村电影的,875放映机是磁头还音的,我就用收音机的喇叭端直接接在磁头上,在影片上 ...

真乃神童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7668应用电路有了,想录音咋会没有找到带偏磁电路呢,应该考虑周全好才下手啊

要么是没线圈资料的交流偏磁,要么没有偏磁

网友:
先加个直流篇词吧,这个简单,一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