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做一个超外差的电子管收音机,求指导

楼主(2019-08-09):
问一下超外差的本振频率减去电台的频率就是中频吗?新手,大概只知道超外差接收机有高频的本振和中频放大和FM的解调。
目前有几只ECC85,ECC88,6N11,6J1,5670,12AT7可以胜任高频的工作。

高频用6N11(ECC88)做可以吗?

顺便求一张电路图。

网友:
你所说的管子高频是超高频工作。普通中短波广播有7极变频管,标准电路,简单可靠。你那些管子不是收音机配套管子。

网友A:
调频收音机很难做。建议淘宝上买几套晶体管/集成电路收音机套件。增强基本概念的理解。

网友B:
看这些管子楼主是玩胆机音响的吧?,理论上讲双三极管可以做变频,6J1可以做中放,完全可以搭建超外差式收音机,按照指定的电子管具体电路需要自己设计。

网友C:
想自己做收音机这想法好,边做边学,做成了也懂个大概了。这样吧,你跟着我学做FM收音机吧,先移步去看看鄙人在本论坛发的帖,特别是最近发表的六灯“床头宝”FM/BT收扩机制作连播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些管子楼主是玩胆机音响的吧?,理论上讲双三极管可以做变频,6J1可以做中放,完全可以搭建超外差式收 ...

是的,是玩胆机音响的,想做FM收音机。FM的解调部分是在中放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自己做收音机这想法好,边做边学,做成了也懂个大概了。这样吧,你跟着我学做FM收音机吧,先移步去看看鄙 ...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收音机很难做。建议淘宝上买几套晶体管/集成电路收音机套件。增强基本概念的理解。

自己做过集成电路单片机控制的收音机,C程序也自己写过。小学的时候也做过晶体三极管的收音机。现在只是等考完试了就做个电子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做过集成电路单片机控制的收音机,C程序也自己写过。小学的时候也做过晶体三极管的收音机。现在只是 ...

把你做的集成电路单片机控制的收音机
上点资料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做的集成电路单片机控制的收音机
上点资料看看?
谢谢!

RDA5807M+Arduino平台,源码比较简单。我参考5807的官方资料做修改就可以使用了。用电脑的串口控制单片机调台。
源码放在另一台电脑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DA5807M+Arduino平台,源码比较简单。我参考5807的官方资料做修改就可以使用了。用电脑的串口控制单片机 ...

我想看看你的硬件图,
还有模块的购买商家,
代码就不要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C85可以做高频头很简单的

用PCB还是搭棚呢?能给一个电路图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看看你的硬件图,
还有模块的购买商家,
代码就不要了,

就这些,用线连起来就可以开始编程了。

网友:
费这个神干嘛,爱好者大量制电子管收音机是70年代,商品机要3个月工资。现在买个旧机芯才百来块

网友:
不亲自一步步做出来,一些原理理解不到位

网友:
在电磁干挠如此恶劣的当下,中波根本不能用,听短波或是调频?

网友:
制作调频收音机关键是中频变压器,可变电容及配套高频线圈,如果有成品也不难。

网友F:
中波电台都要停了。做它干什么?

网友(2019-12-06):
我做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从一个元件也没有到制作成功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每天不间断。但是乐在其中,不觉得累。机架也是自己制作的,然后找各种元器件,电路连接成功后反复调试,只能隐约听到强台信号,手工制作的中周根本没有谐振在10.7M(后来用扫频仪才调准的),中周调好后声音大了好多。

网友:
给楼主泼个冷水----------------     只要有电子管基础,装响收音机难度不大,就是指标不如三五十的成品机,等装响了这种冲动和热情会荡然无存,结果就是找个僻静的地方让它吃灰,或者大卸八块,拆了扔一边去了

网友:
若真是新手,要完成一台调频收音机的路会很长!功放和收音机的制作难度不在一个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波电台都要停了。做它干什么?

这个哪里说的? 有根据吗?

网友:
5#的老师是FM资深专家,跟着他学习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