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电瓶防漏电开关的疑问

楼主(2019-08-10):
我的车开得少,停的多,在停放期间有遥控器在耗电.要是超过一两个月没动车,电瓶就会启动无力或者罢工.看到网上有防漏电开关,加装也方便,但是不知这东西可靠性怎么样,有很多是锌合金材质,锌合金能耐大电流吗?有哪种开关比较靠谱?另外,加装开关后是否影响保险理赔?

网友:
很多大型车辆上会有,开关质量没有问题;
你这个车子怕是要拉很长的粗电缆,放到驾驶室内部,从美观程度,从安全性来说,安装位置也不好安排!
蓄电池的保养要求是,长闲置的铅酸蓄电池也需要每月充电一次……

网友A:
长时间停车把电池负极拆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停车把电池负极拆开就可以了。

我就是用这方法,但是拆电瓶负极很麻烦,我这电瓶桩紧固锣钉是四方头的专用锣钉,我已经拧坏几颗锣钉了,网上买这锣钉比较贵而且也不经用,我想换一个简单方便的办法.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买了一种可以装在电瓶桩头上的开关
上面有一个旋钮,拧紧是接通,拧松是断开
感觉挺可靠,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A:
可以加装这种开关,非常简单。

网友B:
换个思路,加块太阳能电池,长期停车就放玻璃下充上电。淘宝买个A4大小的PET封装的18V太阳能,就挺好,很薄的,不用也方便收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加块太阳能电池,长期停车就放玻璃下充上电。淘宝买个A4大小的PET封装的18V太阳能,就挺好,很薄 ...

思路不错.地下车库没法用.

网友:
看你停车位情况吧,家院里面?小区地下车库?才决a定如何安装改造。

网友C:
开关功率要足够大,汽车启动电流有几十安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功率要足够大,汽车启动电流有几十安培。

    不是几十安,是几百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装这种开关,非常简单。

我想问的就是这种开关.锌合金做的靠普吗?用这开关后不知算不算"改装",会不会影响保险理赔?我们都上过保险公司的当,买保险时什么都好说,一但要理赔时就找各种理由拒赔.

网友:
看车,有些车不能断电,断电了后行车电脑的数据会掉,换电瓶都是搭火换或者着车换的

网友:
是不是影响理赔这个很难说,我车上都改了无数地方。

网友:
长时间停车,不仅是对电瓶不好。还是应该每周出去溜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这种开关.锌合金做的靠普吗?用这开关后不知算不算"改装",会不会影响保险理赔?我们都上过保险 ...

锌合金的容易断,参考锌合金水龙头,

用这种的,买来后也要再加强固定下才敢装,安装时注意与发动机盖和车壳的距离

网友:
电瓶断电要注意,有些车型不允许。一旦数据丢失,还得用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锌合金的容易断,参考锌合金水龙头,

用这种的,买来后也要再加强固定下才敢装,安装时注意与发动机 ...

锌合金过几年会变脆,自然开裂.这个闸刀看上去还不错,不知能否经得起大电流.

网友(2019-10-16):
感觉不是所以的车都可以拆电池的,尤其是现在20万以上的合资车,要慎重

网友:
车还是需要隔一段时间就跑一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