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一台三灯再生机

楼主(2019-08-11):
去年朋友给了一个不知是什么仪器的金属盒子,当时觉得没啥用。拆开壳子,里面有一个底板很适合做一个简易三灯机使用,于是,找了一张图纸,绕了线圈,开始动工。不费话了,上图。

安装原件布局

安装原件布局

安装焊架

安装焊架

安装绕好的中波线圈

安装绕好的中波线圈

打印了一个刻度盘,本计划做一个中波和短波,算了就中波吧。

打印了一个刻度盘,本计划做一个中波和短波,算了就中波吧。

楼主:
管子用的是6J1 6N1 6Z4 。

网友:
废物再利用,做的真好!输出变压器在底板下吗?看看您的原理图吧!

网友:
线圈好棒啊,怎么绕的!

有数据能透漏吗?

网友:
讲究,这么古典的工艺现在可是不多见了。

楼主:
三灯机图纸、线圈绕制方法。

网友:
谢谢!!做机水平仰视

网友:
        三灯交流收音机,做得不错,壳子好像是毫伏表或者信号发生器等仪器盒子。

网友:
换个舌黄喇叭更怀旧。

网友:
  做的有点味道  赞一个

网友A:
后板上有个小门。照理说安装成多波段最合适。可以把线圈绕在八脚电子管管腰上。插拔线圈切换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板上有个小门。照理说安装成多波段最合适。可以把线圈绕在八脚电子管管腰上。插拔线圈切换波段。

正有此意,在绕制线圈中。

网友:
能收几个台?灵敏度、选择性?

网友:
漂亮,上世纪初的味道。

网友B:
小机器做的真漂亮!做机的过程很美妙,我有体会。不用磁棒的再生机室外天线很重要,请问你的天线然后解决的,我用的是室外鱼竿天线,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为了复古,忍痛舍弃磁棒线圈了?

网友:
不错,再生可变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
再生电容大约100PF左右。

网友:
这天线能收台吗?

网友:
需要外接天线不?

楼主(2019-12-20):
接3米长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器做的真漂亮!做机的过程很美妙,我有体会。不用磁棒的再生机室外天线很重要,请问你的天线然后解决的 ...

我用的是架设在楼顶的短波电台偶极天线,效果极好。

网友C:
请问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多少,如果我手头有合适的变压器我也准备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多少,如果我手头有合适的变压器我也准备搞一个

我记得大约5K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大约5K左右。

那感情好,今年矿赛暂时定别的了,等12届我考虑一下三灯机

网友D:
楼主,请问:天线筒用的 单翼铆钉 是在哪儿买的? 还是 自己改的?
这是我 目前 看到的 介绍的很详细 的 图纸!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天线筒用的 单翼铆钉 是在哪儿买的? 还是 自己改的?
这是我 目前 看到的 介绍的很详细 的  ...

铆钉某宝上有卖的,我就是从那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板上有个小门。照理说安装成多波段最合适。可以把线圈绕在八脚电子管管腰上。插拔线圈切换波段。

后门 应该是 原来的 电池仓盖。

网友D:
楼主, L 1  线圈,是天线线圈,按照电路图 ,没有做抽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L 1  线圈,是天线线圈,按照电路图 ,没有做抽头 ?

我没有做抽头,直接绕了。

网友:
应该是电子管万用表的壳子。FT-101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