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S游戏声音、声卡

楼主(2019-08-11):
声卡:        Realtek ALC655 @ Intel 82801DB ICH4 - AC'97 Audio
主板:        联想 PLATINIX-8  (英特尔 82845G/GL/GV/GE/PE )
处理器:        英特尔 Celeron(赛扬) 2.80GHz

是 集成声卡Realtek ALC655,在主板上。
纯DOS环境,想让绝大多数DOS游戏发声。

1、通过软方式:驱动、驻留插件、正常设置(config、Autoexec),有办法吗?
2、只能购入独立声卡。按我的要求:“兼容性最好、绝大多数DOS游戏、原汗原味声音”。请推荐一款ISA声卡,和一款PCI声卡型号。新出的兼容版型号,或古董型号都行。
3、ISA声卡,是不是插上就直接用?不用设置。DOS游戏就直接出声?
  PCI声卡,是不是设置比较麻烦(laster=A220 I5 D1 T4)?还需驱动驻留模拟ISA通道?
4、注重FM声音(DOS原味),不在意MIDI效果。 Windows/DOSBOX/VMware 免谈。

网友:
老游戏用创新的SB16兼容性好,是PCI接口的。有些DOS下的游戏可能要修改CONFIG.SYS和AUTOEXC.BAT两个文件才能用,以开启上位内存、扩展基本内存,具体都忘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早就没有ISA也就是AT插槽了。
若主板有PCI槽,想办法买二手的创新SB系列PCI声卡吧

网友A:
dos游戏呀!!!!!!!!!!
以前我收集了好多游戏光盘,后来都给扔了,读不出了。
我几天前看到数码之家有人用老CPU和新型的接口外围电路再加块小液晶屏搞了个怀旧迷你机,也许正好给楼主替换用用。
还有dos环境应该可以模拟了,声卡什么应该也可以模拟了,Windows下有软件的,搜索吧

那个迷你机大概只有半本书大小,插上液晶屏,看起来很让人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游戏呀!!!!!!!!!!
以前我收集了好多游戏光盘,后来都给扔了,读不出了。
我几天前看到数码 ...

我的光盘上也有很多,但多年没用,不知还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B:
DOS系统的声卡,经典就是创新的声霸卡,具体需要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S系统的声卡,经典就是创新的声霸卡,具体需要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了。

创新的声霸卡? 全称叫什么?(英文)

主板有:3个PCI + 1个ISA

网友:
创新的声霸卡,是指新加坡创新(Creative)公司的Sound Blaster系列声卡,简写SB,有SB16、SB32,SB64等等,从入门级到专业级都有,支持DOS、Unix、包括Win10,都有其对应的产品支持。
Realtek ALC655好象是不支持DOS系统的,估计现在支持ISA接口的二手声卡可能都很少见了,看看支持PCI接口的二手声卡吧,不一定就非需要创新的SB卡,但SB卡性价比高,兼容性好,其声质远远好于集成卡。

网友C:
dos游戏的声音有的是利用声卡发声,有些是使用PC喇叭发声,对于前一种,使用早一点的声卡基本都可以,后一种则要安装PC喇叭,就是主板上那个蜂鸣器。

网友:
装个dos模拟器吧,dosbox蛮好用的,不用折腾旧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os游戏的声音有的是利用声卡发声,有些是使用PC喇叭发声,对于前一种,使用早一点的声卡基本都可以,后一 ...

老的声卡,有的有个输入插头,可以接到主板的扬声器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的声卡,有的有个输入插头,可以接到主板的扬声器接口

这种真没太注意过,等我找块老卡研究研究

网友:
看到楼主这帖子,有股20年前电脑游戏房的味道向我飘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