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华硕15秒通病秒杀绝活!

楼主(2019-08-11):
华硕P8H61M-E及华硕P8H67-M等华硕系列主板处理方法大同小异!

开机提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从上面错误提示可以看出,它的意思简单理解为:主板USB过流或过压了,系统15秒后将会自动关机。

   这其实是华硕例来的通病,从以前的G41就开始有了,俗称15秒关机通病。懂的同行们都知道是s_usb_oc#信号过流了,找其分压电阻更换即可。
分压电阻822或472限流电阻知道标号就可以了!

提示15秒关机通病解决方法——方法在下面图中标出
其实不用换任何原件,手到病除!仔细看图!主板型号不同位置也不同!图是H61版子!H67的版主位置也大同小异!
修复后下图,按F1进BIOS设置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9-8-13 13:19):
分别短接822排阻和472排阻的非地端!

网友:
组装电脑快20年了.遇到华硕绕着走...

网友:
四条腿短接就好了?

网友A:
华硕 g41 h61 挺常见的,把 usb 供电跳线跳到另一边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 g41 h61 挺常见的,把 usb 供电跳线跳到另一边一般就可以了

是啊!好像H67 H61没有那个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