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C51两个数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9-08-11):
signed int angle=0;
unsigned long beats=0;

void main()
{

        angle=10*360;
        beats =(angle*4096)/360;

  问题出现了,这两个式子这里,死活过不去。把angle的int型改为long型,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define int_MAX 32767

网友A:
你写出的语句没问题,可能是其他代码影响导致编译通不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写出的语句没问题,可能是其他代码影响导致编译通不过了。

3600*4096是多少啊???

怎么可能没问题,问题太大了。

网友:
哼哼!这是典型的单片机出现的溢出BUG;
更常见的是 char (8位)类型的出现这类溢出的问题,这个类型的最大值是255;

int(16位) 类型是最大值是255X255; 你看看你那个,是4096* angle(最大时 4096X3600); 两数的数据类型不一致; 编译时要位数对齐;当然必须改为 long(32位)了!

要注意的是: c 语言的数据类型,在单片机编程与pc机编程时的位数不完全一致;

网友:
强制类型呀,整数式子前加一个长整型符。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涨见识了。
  运算时,数据类型要一致。
  我本来以为,会强制成long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600*4096是多少啊???

怎么可能没问题,问题太大了。

我在KEIL 5中beats =(angle*4096)/360编译能通过。

网友:
8bit系统中int占2字节,即最大32768,32bit系统中int占4字节,即最大2147483648‬ ,8bit系统中lang占4字节,即最大21474836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KEIL 5中beats =(angle*4096)/360编译能通过。

你说的Keil 5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C51,能编译通过但是绝对不可能按照你预想的运行。如果是RVMDK,那才会正常运行。

网友:
按倪angle的赋值(angle*4096)已经溢出了

楼主:
(angle*4096)请教大家,运算的结果,怎么会影响angl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ngle*4096)请教大家,运算的结果,怎么会影响angle呢?

乘积太大了,装不下了,系统会丢掉装不下的部分---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gle*4096)请教大家,运算的结果,怎么会影响angle呢?

在吃不准的情况下,单步运行程序,观察(Watch)变量值的变化,从而判断是否溢出。

楼主:
谢谢指点,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吃不准的情况下,单步运行程序,观察(Watch)变量值的变化,从而判断是否溢出。

用51的大都没有仿真器,只能看汇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1的大都没有仿真器,只能看汇编了。

网友:
simulator is not e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