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提醒各位坛友:注意安全用电,安全操作。

楼主(2019-08-11):
安全用电十严禁:
    1、严禁一线一地制用电。一线一地制用电容易造成跨步电压触电,如果有人错误的拔出了接地体,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触电事故。必须严格禁止一线一地!
    2、严禁擅自解除漏电保护装置二次回路或采用其他手段使漏电保护器失效。如遇到用电过程中漏电保护器跳闸,则应查明跳闸原因,排除故障后方可合闸送电。
    3、严禁在低压供用电线路上擅自搭接、挂钩用电,严禁用导线代替插头插入插座用电。
    4、严禁湿手操作电气设备。
    5、严禁带电安装、维修低压电气设备。
    6、严禁在户外擅自安装没有防雨、防尘、防潮的配电设备。
    7、严禁用铜丝、铁丝、铝线等金属丝代替保险丝。
    8、严禁使用已破损、故障未排除的电气设备。
    9、严禁私拉乱接供电线路。严禁用钢钉固定导线!
   10、严禁用信号线代替市电导线。

家庭内供用电线路安装、维护注意事项:
    1、户内所有分支供电线路,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选择要求:家庭用电选择漏电动作电流≤30毫安;动作时间≤0.1秒的。保护器额定电流值:应等于供电线路导线载流量的允许值。漏电保护器应选用双极切断(2P)或零线可断开的1P+N的产品(如国产DZ30L系列)。
    2、分支线路计算电流≥15A时,应另设支路供电。断路器额定电流不大于16A。对于空调、电热水器等功率大于1000W的设备,应采用专用线路供电,导线截面积应符合负载电流要求,所配空开、漏电保护器等应根据负载电流值选择。对于2P及以上的空调、功率大于3000W的热水器,必须采用双极切断的漏电保护器控制,不允许采用普通插座、插头凑合使用。
    3、暗装线路及室外延墙布设线路,必须穿管保护。明装线路,除去塑料护套线允许用钢钉线卡、铅扎片进行固定,其他类型的绝缘导线必须用线管、线槽做机械保护。当采用金属线管、线槽时,线管、线槽必须接地。
    4、当插座、插头发生破损时,必须更换新的,不能凑合用,更不能用橡皮膏之类包扎后继续使用!
    5、修理照明灯具、插座、开关等设备时,必须断电操作。严禁带电维修!检修之前,必须用合格有效的试电笔进行验电。确认线路无电后才能动手。
    6、家庭用电中,免不了要用到移动式插座(又称插板、插线板、拖线板等)。使用这种插座应注意:负荷总功率不得超出其额定电流值;移动式插座不宜并接使用(即从移动式插座上再接出一个移动式插座);空调、电热水器禁止使用移动式插座供电。选购移动式插座时,应用万能表检查一下,看其接线是否符合”左零右火上接地“,开关是否控制火线。无接地线的三孔移动式插座、或接地极不通的”假三孔插座“,不能选用。
    7、若家中没有接地线引入,则宁可将插座的接地端子悬空。禁止将插座、插头的接地端子与电网零线相接!万一室外进线接反,则设备外壳带电!
    8、可移动的电气设备,应经常检查其电源线绝缘是否完好。如电源线老化破皮,则更换新的电源线。
    9、不允许用橡皮膏、止痛膏之类的胶布代替电气绝缘胶带恢复导线绝缘。
   10、定期校验漏电保护器,方法有两种:1、按保护器自身检测按钮(按压时间不超过1秒),若保护器手柄返回分闸位置,则证明其完好。若手柄不动,则立即更换新的漏电保护器。2、用一个15W的白炽灯,一个罗口灯座自制一个”挑灯“,一端搭接上口零线,一端搭接下口火线,若保护器手柄返回分闸位置,则证明漏电保护器有效。若保护器不动作,则应立即更换新的。漏电保护器校验周期:每月至少一次。校验漏电保护器时,应提前断开家电设备,以免影响保护器触点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检讨。以前犯过第5条,生产需要带电操作,我也不想没办法。第7条,用多股线中的一条代替3A保险。

我也要深刻检讨.  在车间修日光灯,总是带电操作,因为一个开关控制十多个日光灯,总不能全关了修吧,要影响生产的! 用铜丝做保险丝也是常事,不过规格是按电工手册铜熔丝额定电流选的.

网友:
用电安全马虎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单位安监处对火灾事故的起因统计,68%的火灾是由于电器使用不当引起的,而68%当中的89%是由于长期使用 ...

然而事实是,大部分家庭的大部分电器长期挂在移动插排上,包括我家……不过厨房里的大功率电器都是直接插墙上
1号:电视机+机顶盒+音响(虽然从来不用)
2号:电脑主机+显示器+打印机+小音箱
3号: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焊台+路由器
一部分原因是自己做永久布线有困难,成本高,前期装修时未考虑到,后期施工比较麻烦,一部分原因是,房子开发商给的插座真的太少,一个卧室就俩插座四个孔,只能是尽量控制功率大小,合理分配各插座功率,然后购买优质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归事实,安全归安全,电器事故不会特别照顾你的事实怎样的。只有你自己小心了,另外特别提醒你的是, ...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机加工车间安装有36V照明配电箱,内部安装有:2P漏保(电流6安);2P空开接变压器进线(电流1A),双线圈控制变压器(隔离变),二次36V输出有3A空开作二次回路短路保护。箱体、变压器铁芯、盘面均做可靠接地。安监局来人检查,提出:安全隐患,箱门未接地(原配电箱箱门没有接地螺钉)。整改措施就是用电磨磨去箱门右下方的漆面,露出铁皮。6平方毫米BVR软线在改锥手柄上绕多圈,脱胎后一端连接盘面接地端子,另一端用M6螺钉固定在打磨好的门板上。安监局一周后复查,结果是整改合格。

网友:
近四十年前,市面上刚出现家用漏保时,我就花了三十多元购买了一个接在入户线路上,用电安全意识一刻也马虎不得,线路负荷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网友:
有些人就喜欢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出了人命坐牢才悔不当初

网友A:
我检讨。以前犯过第5条,生产需要带电操作,我也不想没办法。第7条,用多股线中的一条代替3A保险。

网友:
时刻注意用电安全,不能有半点侥幸心理。

网友C:
保险丝现在不好买了,我用焊锡丝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前辈用经验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最上面的红字部分第一条,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不是一次侥幸没有出事 ...

各行业的安全操作规程都是数不尽 的前人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来的,违反安全生产规程造成的事故,教训惨痛,事故后果难以挽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现在不好买了,我用焊锡丝代替

可以TB上看看。
       铅锡锑合金保险丝保护特性一般,熔断时所需热量较大,而且一般使用这类保险丝的熔断器或胶盖闸,几乎没什么灭弧能力,还是尽早更换成空气开关,并安装漏保。鉴于目前DZ47系列已趋于淘汰,选择时可选择其他型号的小型空开及漏保。家庭用电保护,选择双极切断(2P)或N极可断开的1P+N的产品(如国产DZ30L,NXB3LE等,其具有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体积相当于常见的2P空开)。再说了现在空开,漏保的价格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