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红灯711之二问

楼主(2019-08-11):
各位老师好,6p1级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问题解决了,现进入电压放大和音调控制级。6n2的1脚测得电压为100v、3脚测得电压为0.7v,可视为正常。但6脚测得电压为80v、8脚测得电压为1.2v,是否偏离?音调控制级线路有点复杂,请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
检查C17是否漏电。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两个三极管工作正常。阴极电阻和屏极电阻都不一样,工作点当然不一样咯。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指导,确实是C17的问题,换掉就好了。因原纸质电容老了不好看,就网购了一批金属膜电容换上,换前还用万用表测量过,没有发现用明显的漏电电阻。看来这批电容有问题,已全部更换。

网友:
红灯711机的纸质电容就是该机的软肋。0.01微法以上的大部分已漏电。

楼主:
现在高压电容不大好买了

网友A:
现在见到的某些库存老式金属膜电容(树脂封装的那种——外包了金属膜看起来银光闪闪的)由于设计的以及当时原料工艺等原因,漏电多非常大,几乎没有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见到的某些库存老式金属膜电容(树脂封装的那种——外包了金属膜看起来银光闪闪的)由于设计的以及当时 ...

型号CZJ的那种,没有不漏电的。

楼主:
看来老鸟们都上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