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MJ15024.15025是真是假

楼主(2019-08-12):
网购了MJ15024.15025,字迹印刷的不正,帮忙看看真假,如何鉴定

网友A:
砸开,只看外观难以分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砸开,只看外观难以分辩

砸开不就废了吗,退不了了

网友B:
只能对它进行耐压电流功率测试再无它法。达到要求是真货测试时半途损毁是假货。

网友:
砸开也不一定能分辨真假,因为大部分人不清楚真的芯片是咋样的

网友:
真假一样用,遇见很多 ,上百瓦的功放 , 平时就用几瓦   ,几十瓦的功率  ,根本就不会坏  ,买真 ,买假一个样子 ,不可能坏

网友C:
这个一对多钱买的,可以装机以大功率实验,发热不太厉害即可,伪劣品开大功率就会发热厉害过电流击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对多钱买的,可以装机以大功率实验,发热不太厉害即可,伪劣品开大功率就会发热厉害过电流击穿损坏

30一对,维修一台大功放用,怕假管用不住

网友D:
搭个简单放大电路,输入给方波,看输出。假管结电容大,出来方波不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对它进行耐压电流功率测试再无它法。达到要求是真货测试时半途损毁是假货。

修功放遇见过假管,小功率试机没事,大功率几分钟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个简单放大电路,输入给方波,看输出。假管结电容大,出来方波不漂亮。

我在基级接个电阻,测量基级电流和集电极电流(1安左右),放大倍数78左右,然后减小电阻,集电极电流3安左右,放大倍数降低到72左右,再减小电阻,集电极电流达到6安左右,放大倍数70左右,此时测量Vbe =1.2伏,不知道这个管子可以不?

网友:
淘宝上买新管子,运气成分比较大

网友E:
今年我还卖了4对拆机的,卖20一对。怕卖不出去

真假用手搓上面的字,搓几下就没字了是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年我还卖了4对拆机的,卖20一对。怕卖不出去

真假用手搓上面的字,搓几下就没字了是不好的。

都是维修时候留下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维修时候留下来的吧 。

修一台功放,坏了一声道管,没修理价值,换管太多没意思。我把坏机收下了,80收的。两个600W环形变压器,一声道好的,为了回本,拆了四对管卖本回来了,其它一个也没卖出 自己白忙活 烂东西还在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目测不是真货。说错勿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基级接个电阻,测量基级电流和集电极电流(1安左右),放大倍数78左右,然后减小电阻,集电极电流3安左 ...

如果你这是在Vce=4V的条件下测试的,就算是假管也值了。如果测试的时候Vce比较高,则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这是在Vce=4V的条件下测试的,就算是假管也值了。如果测试的时候Vce比较高,则不能说明什么。

低于4伏,3.几伏,

网友E:
放正负80供电电路试一下便知,假管直接烧毁;发热量不能判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正负80供电电路试一下便知,假管直接烧毁;发热量不能判定问题。

在功放里装了一只,原功放5对,只装一只试验,和它配对的是原机的,8欧箱子半功率,发热和原机管基本一样,不带音箱,推足信号,功放指示灯长红不灭,输出电压达到90伏,挺了10分钟,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功放里装了一只,原功放5对,只装一只试验,和它配对的是原机的,8欧箱子半功率,发热和原机管基本一样 ...

千万别放原电路上去试机,假管不光烧功率管,还会烧推动级,多数由功率管假,烧功率管及电路板也烧。

网友:
我的功放就是这个对管,正负150V供电,折合300V,假管估计秒杀

网友:
淘宝上有二手拆机管子,不但便宜,而且保真。

网友:
淘宝二手拆机管子也难保真啊

网友:
立创的图,供参考

网友:
有晶体管测试仪,可以分辨真假。

网友:
测下耐压?耐压不达标的肯定是假的。这个不伤管子

网友:
这个管子估计已经停产多年,想找正品不太容易,即使有也是陈年老货,我个人认为还是查一下pdf,有条件按照手册参数测试一下,看外观是看不出来的现在假货做的太真了,玩电子一定看参数才有意思,你说呢。

网友:
这个只有装上试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