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卡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2):
卡死的时候鼠标箭头消失,键盘也无效,显示器画面停住不动,不是蓝屏,只能用机箱电源键关机,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次卡死,已经重做了系统还是这样。

网友:
清灰,从新插拔。

网友:
运行在线高清视频(不是看电脑里的视频) 能30分钟以上不死机重起,散热正常

那就是键鼠本身或主板相应电路看看

网友:
配置太低,使用年限太长等都有原因,现在电脑淘汰很快的,老电脑对新软件兼容也很差,尽可能不要想着去局部升级,对使用效果提升不大。

网友:
开机运行内存测试程序,运行很久很久很久,看死不。如果不死,就不是内存的问题。再运行CPU压力测试,不死不是CPU问题(没超频的话多半是散热)。

最后就是硬盘了,硬盘坏道卡死,这个时候硬盘卡卡响。

再没招,换主板。现在的主板质量不比从前,还有很多翻新的。主板这个东西,一定要好牌子。

我都直接上超微+RAID。没你们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用530清洁剂把内存条插槽清理一遍。检测内存条有无坏块。

楼主:
今天电脑又卡死了,我用win10自带的软件检测了内存,用HD tune扫描了硬盘,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电源出问题了,因为电源还在质保期内,不能拆开。

网友:
看样子像内存有问题。

网友:
除了硬件兼容性问题,那就看看CPU温度和电源功率与整机功率是否匹配,以及电源是否年久老化指标不良(电源问题这是一般人都可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网友A:
配置发图出来看看,也可以私聊我,我教你如何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发图出来看看,也可以私聊我,我教你如何排除

这是配置:
电源:全汉蓝暴经典 450W
机械硬盘:希捷1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配置:
电源:全汉蓝暴经典 450W
机械硬盘:希捷1T

大的方向:容易操作的--难操作的,软件--硬件,源头--各个部件
一、最容易操作的
      换键盘鼠标,无线网卡(如果有),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也见过很多,包括插上面的其他USB设备
      内存条擦擦,主板放个电
二、软件类开始
     1、测试固态跟机械硬盘的健康值
        固态用CrystalDiskMark最新应该是V8.2再用HDDTUNE看看有没有老化计数
        机械硬盘直接用HDDTUNE里面的健康值看有无警告,C5黄了基本有坏道,其他警告可以忽略
    2、如果1没问题
       进PE系统,把两个硬盘分区全部删除,清理保留扇区
      系统做固态,重做一次,系统做完以后杀毒一次
    3、主板BIOS更新下,BIOS一般找对应主板品牌的官网下载
三、硬件类
    如果一、二都不行,又要分两步
  1、直接换内存测试
  2、或者换电源测试
  备注:一二没有前后顺序之分
  如果第三大类里面的12还没效果,那就要考虑主板最后才是CPU,因为CPU是最难坏的
另外:我见过电源线导致的死机,还有家里电动车充电器导致的死机,原因大家都懂的
这份教程 纯手打,按照本人十几年的经验 写的,顺序有它的道理,如果有问题可以加我私聊,有求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