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乱问一个空调的问题,

楼主(2019-08-12):
店里有台空调,定频,开制冷,最大风量。不考虑天气情况

最近开一会儿内机就结箱,快堵死不大出风了就自动开始化霜,化完再结,反复除霜导致制冷时间减少,制冷效果下降。

处理过程:喊维修,来了,加氟,好了

疑问:同样天气,同样开法,缺氟时可以干到上霜,说时这时鳍片以经到零下了,加了氟就只能出凉风了,说明这时鳍片不到零度,那么是不是说缺氟时制冷能力更强大。
如果我在缺氟时不加氟而是换一个更大的风机,吹到它到不了零度结不上霜。是不是效率就更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多年前听一个修理空调的师傅介绍了一个他们收钱的窍门:修理空调,用户反映不制冷,入户一看外机,立马 ...

对家电维修这事,一言难尽。

很多人认为家电不通电就是线头断了。外人看来,开壳子摆弄几下就好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个事,这事是有技术含量的,并且也挺危险,所以说要价高完全合理。

但很奇怪的是人就这么个心理,不被忽悠一番,又没法要价。

所以我家里坏了东西,我基本不找人修,自己能修则修,不能修就换新。我觉着被人宰一把,心里不爽。别人忙活半天没挣钱心里也不爽,关键我也判断不出来是被宰了,还是欠人情了。

但我自己从不给人修东西,修也可以我不要钱帮忙,你自己出零件钱。受不了人家那个猜疑,赚不了这份白眼的钱。

网友C:
缺氟工况,蒸发器里面气压低,蒸发温度会降低,蒸发器结霜。但缺氟的时候整体的热搬运能力也下降了。
所以还是按照设计的量添加制冷剂是最合适的。空调设计的第一目标不是把温度降到多少,而是把更多的热量搬运出去。

楼主提的大风机空调,也是有实际应用的,专业机房用的精密空调就是这样,加大风量,内机连结露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可以保持室内温湿度恒定。这种空调给人用不合适,噪音太大了。

网友:
你开到大风量? (蒸发器干净吗?滤网干净吗?扇叶干净吗?)
这三个有一不干净就会结霜。

大空调我没观察过
1.5匹的:大头结霜多数是上面三个有一不干净(常见滤网),大头干小头结霜是缺氟

现在的修理工?你确认他是加氟还是吸氟?(正常情况下楼主的空调前面没有加过氟是正常的,那氟是不会无故多出)
这里的人不一定都懂空调,但都懂电流,应该用钳表测电流,确氟电流比正常的小不少。

网友:
楼主的疑问正确
我也这样认为, 我认为不是缺氟

网友:
缺氟了,不太严重,

网友:
同意2楼的。那样空调机的工作电流和内部压力都不正常的,不是通过加大风力化霜来解决这个表相。就像治病,治标才是关键。

网友A:
空调我没研究,也没修过。

我看这个氟的多少,就是控制在恰当的管路位置进行蒸发,从而吸热。这个恰当的位置就是内机的那个大片片里面。

氟少了,提前蒸发,管路结霜。压缩机不费劲,电流小。
氟多了,滞后蒸发,另一条管路结霜。压缩机干不动,电流大。

我猜的,请指针,狠批,因为不负责任,乱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调我没研究,也没修过。

我看这个氟的多少,就是控制在恰当的管路位置进行蒸发,从而吸热。这个恰当的 ...

10多年前听一个修理空调的师傅介绍了一个他们收钱的窍门:修理空调,用户反映不制冷,入户一看外机,立马明白是室内机问题,打开一看,嚯~,那叫一个脏。告知用户:您这个机器是缺氟了,再加上室内机太脏,肯定不行。拿着氟利昂罐子,到外机那比划一下,让用户自己清洗过滤网,完事安上一开机,凉风下来了。告诉用户加了4个压的氟,收160(那时候他们充一个氟40),轻轻松松160到手。
     也难怪,很多能耐梗认为家电不工作了不是保险断了就是线头断了,抬杠长能耐,也欠治。

网友:
从楼主空调的故障现象看,因为要结霜所以不像是缺制冷剂,倒是像散热翼片不干净。

网友:
不是冬天制热时外机结霜,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你室内机结霜

网友D:
室内机翅片结冰很可能是制冷剂少了,但没有完全漏光。
你加大出风量可以不让它结霜,但是整体的制冷量少了。

网友:
室内蒸发器脏堵,造成出风量少。或风机坏转速慢蒸发器温度过低造成结冰,清洗可以解决。
还有雪种少了,造成雪种在毛细管末端过早汽化,末端温度过低结冰。看回气管结霜或手摸一下温度,再决定加雪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家电维修这事,一言难尽。

很多人认为家电不通电就是线头断了。外人看来,开壳子摆弄几下就好了,事 ...

白眼狼太多,喂不熟的狼崽子更多。
       刚看手机,有个人在麦当劳里捡了个钱包,还给失主时,失主不仅没有道谢,而且还说了一句“少了500”。多亏捡包的这位聪明,直接打了110,并调了麦当劳的监控,警察调查清楚后,失主搔眉搭眼的走了,连个谢字都没有。
       我本善良,想做好人,奈何好人难做,我选择不再善良。现实里善良的人都会被现实狠狠的抽上一耳光,然后某些小丑就会叫嚣:“谁让你多管闲事!”

网友:
空调缺雪种了,,,曾经公司租过一间宿舍,美的1.5P空调也出现这样问题。结霜,我是把滤网和盖子打开,风量开最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结霜。结霜后关制冷,吹一段时间再开制冷。制冷非常差。。。叫了师傅来检查了一下,发现外机铜管螺母裂了,泄露雪种。。。后来配了螺母重新做了接头,加了雪种就好了。好像花了200来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室内机翅片结冰很可能是制冷剂少了,但没有完全漏光。
你加大出风量可以不让它结霜,但是整体的制冷量少了 ...

毕近我们没有实际看到

不考虑脏和风量小, 单说系统制冷剂少,那蒸发器内压力低了就结霜。
但如果蒸发器干净、滤网干净、风扇叶片干净转速正常,是不可能结冰。

我不是修空调的, 但我用钳表经常看运行电流。 看电流对比现象可以知道大概。

另外1.5匹定频电流 3----6A 都是正常的,对应室外温度20----43度(制冷)
我没测过高低压力(没工具),估计压力也是随温度变化的。
所以加药水看压了或电流是凭经验的做法,厂家应该是有定量专用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毕近我们没有实际看到

不考虑脏和风量小, 单说系统制冷剂少,那蒸发器内压力低了就结霜。

如果脏了或风机风量小,制冷剂正常,那会大面积结霜。
如果室内机正常,制冷剂偏少蒸发器会局部结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眼狼太多,喂不熟的狼崽子更多。
       刚看手机,有个人在麦当劳里捡了个钱包,还给失主时,失主不 ...

非常同意。
现在的有些人,你无法弄。
原来做维修的时候,见的角色比较多。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niao都有呀。
我是领教了。

网友:
这么多的答案总有一个适合楼主

网友:
摆渡一下,结果大多数网页上的回答都是一字不差的1--7点(网上抄写的太多)

确实有制冷剂少了,蒸发器结冰。

但我还是有楼主一样的疑惑,我也没有碰到过(我不是修空调的,并没代表没有)

我还是认为,室温低、风量小才会结霜。

大家交流学习,现在钳表最便宜的只有27元适合很少用的普通用户,各种家电一卡电流就知道工作状态。

如以后自己家的空调出现:电流小了、外机液管(小头)结霜(室内蒸发器肯定有部分结霜)大头干,基本可以叫维修工先找漏(看油污)再补液,这样不会被黑。
外机大头结霜大多是循环风量减少(我前面说的三点)室温低了,不是出问题了,也就不用请维修工来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氟工况,蒸发器里面气压低,蒸发温度会降低,蒸发器结霜。但缺氟的时候整体的热搬运能力也下降了。
所以 ...

这才是专业的回答!!!

网友:
缺氟后蒸发器局部温度过低,其它位置一点也不冷

网友:
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空调缺氟在制冷状态时,蒸发器,粗管(制冷时粗管为回气管)会结霜。很多人拿修冰箱时的经验判断,回气管结霜是加氟多了是不对的。

网友(2019-10-11):
机房里面的精密空调风能把你嘴角吹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