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志3008车灯问题

楼主(2019-08-12):
标配的大灯实在不行,就如其他车友说的“蜡烛”,现在看到淘宝上有100W的卤素灯,请问:1、亮度是否有很大的提升?2、接口是H9的吗?

网友A:
改氙气灯或者LED灯吧,加透镜的,100W的会把灯碗烤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氙气灯或者LED灯吧,加透镜的,100W的会把灯碗烤费。

谢谢!网上看了一下,貌似LED和氙灯的显色性不好,雨雾天气效果差

网友:
各有所需,看当地的天气吧,如果经常有雾还是别换了,个人感觉综合考虑LED和氙气灯还是比普通卤素灯效果要好

网友:
上氙气灯啊  别那么高色温就行喽  再说了  雾天还有雾灯呢  建议35W氙气灯+透镜5000K左右色温  别高于5500K基本影响不了啥

网友:
原车配置的灯光效果都一般

楼主:
感谢以上坛友,准备去折腾氙灯了

网友:
最安全最有性价比的方案是换高亮卤素灯,比如飞利浦璀璨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