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德生R202

楼主(2019-08-12):
利用原机外壳,重新弄电路,制作中,期待成功

网友:
够麻烦的,看做好的效果。

楼主:
贴片最小的是0603封装

网友:
这么改,动静大了点了。感觉还是单做个壳配这芯更有意思。

楼主:
只是买了一个R202T和一个R202,发现两款机子机芯不一样。选择外壳做工好点的R202开刀。

楼主:
手工焊接中,0603有点小,焊接进度有些慢

网友A:
有方案吗?计划怎么改能否先说说吗?

网友B:
这个貌似更应该叫做套壳,把整个内脏全部换掉,已经不是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更应该叫做套壳,把整个内脏全部换掉,已经不是改造了。

这个真是不懂,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方案吗?计划怎么改能否先说说吗?

TA8122AF+LTM455EW+CXA1622M,其中中波中频滤波器可以换成SFU455,留有焊盘的

网友(2023-05-25):
引用 楼主:
TA8122AF+LTM455EW+CXA1622M,其中中波中频滤波器可以换成SFU455,留有焊盘的

未见后续哦……

网友:
最好看看哪些原件可以用更好的,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