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麦博2.1电脑音箱,大概用了10年,最近低音突然出现噪音,是喇叭还是功放坏了?

楼主(2019-08-12):
一个麦博2.1电脑音箱,大概用了10年,最近低音突然出现噪音,是喇叭还是功放坏了?2个小音箱正常

网友:
滤波电容、音箱线换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摸着哪个电容漏电了

纠正一下,低音喇叭出现的应该是破音,不是噪音

网友:
看看纸盆是否坏了吧

网友:
查滤波电容和整流管是否有问题。
     如果电源正常,一般低音炮都是单独一个放大电路,先把左右声道信号经运放混合放大后再滤除高频中频,余下低频信号送至功率放大。没几个元件,一般功率放大级容易坏,因为它的工作负担比普通的音频放大重的多。曾见过用TEA2025接成BTL作为重低音放大,集成块过热损坏,声音有杂声而且失真,电路板都被烤变色了。

网友(2019-10-24):
一般是电容坏了,虚焊了二个问题

网友(2020-02-09):
可能音圈散架了

网友:
2030 坏了 也会破音

网友:
和我的漫步者r201t03一样,用了8年之后发现低音越来越浑浊,闷沉,换了运放,4558d,和功率放大tda2030,还是没找到原因。没几个元器件,电解电容都换了,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绝大多数是功放块坏了,喇叭上有相当大的直流分量,时间一长,音圈会损伤

网友:
我的也快十年了希望不会有这些问题!不过我的是小品牌的

网友:
先检查电位器是否有问题,再查超低音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