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对地阻值为什么红表笔接地?

楼主(2019-08-12):
今天看了一些维修电脑主板和手机主板的视频,测对地阻值时用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观察显示数字,判断是否对地短路或其他故障。这样反打有什么好处?避免启动回路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影响测量准确度?

网友:
个人分析:
这批人的师傅开始修机时,用的数字表二极档量程电压只有1--2V, 测正向压降时,在电路不少地方是显示1或OL。改反向测试时,正常的电路才能测出(较多时候在0.5V上下)。
就是到今天你去看他们的老师大多是黑表笔焊根钢针,红表笔不焊钢针是接地的
他们就是用指针表大多也是MF47、500等等。很少有人用MF368等等3V表。

老一辈的就是用500型的,都是在电路上打正反双向的,即使打单向也是打正向比打反向要有意义的多(反向在不少时候多是0.5V上下,再说电路大多工作在正向直流压下)

日本人的指针表70年代基本都是3V表,我们大概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初期才开始仿制三和的3V表
但3V表在中国并没成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