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A1691 CXA1191电路

楼主(2019-08-13):
德生909早期采用CXA1691  CXA1191集成电路,我发现,无论用哪个型号,很多机器都有调幅波段有底噪的问题,有的时候,两个机器一模一样,一个有底噪,一个很清晰,灵敏度感觉不受影响。我觉得不应该是集成电路本身特质原因吧,没替换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师指点迷津。另外求电路图一份,

本人发现,我的德生660中波底噪严重,BCL3000无底噪,sony F10用cxa1019没有底噪。有底噪,即便很轻,也烦人。

网友:
即使是集成电路也存在制造过程中的随机性,甚至缺陷

网友:
个人认为:集成块对底噪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关键是晶振、中周、滤波器、电感和阻容件这些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噪声。
令人称奇的地方:有些元件的噪声似乎抵消了。有些则不能抵消,弄不好,还可能滋扰。

网友:
用长磁棒,增强输入信号。对压制底噪能够有所帮助。另外也和集成电路本身质量,产品批次有关。

网友(2023-09-30):
信噪比才是有意义的
收音机如果要对比底噪音要把天线输入对地短路,磁棒天线也要抽头对地短路